如何判断接收到的数据是整形的还是浮点型的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13):
应该是看符号位了吗?

网友B:
看你接收是把他当做几位了,当做几位数都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无法判断,只能预先输入类型,然后接收赋值。

网友D:
好像是没法判断呢,比如接收一个32位的数据,你强制赋值给8位的数据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在接收之前,就必须确定接收到的是什么数据,不然接收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在接收之前,就必须确定接收到的是什么数据,不然接收是毫无意义的。

同意,数据格式都是提前定好的,都是约定的协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收是把他当做几位了,当做几位数都可以的。

同意,都是二进制,根据协议几位都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符号位了吗?

说明也不用看,直接接收,直接赋值就好了。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收是把他当做几位了,当做几位数都可以的。

是了,只能预先决定,而不能自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