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D4046作为语音通讯的应用

楼主:
锁相环CD4046作为语音通讯的应用,哪位大神有类似的经验,请指点一下!!!
把MIC的声音信号附加到CD4046输入端,通过其输出端FM调制输出,经过传输线后在远端的接收端再采用CD4046接收且还原出来,如果多个站连接时,存在中间有几台声音还原不清楚的现象!求解!!!

网友A(2017-02-11):
LPF带宽的问题。还有VCO频率范围是否足够大,LPF的输出是否足够驱动VCO在全范围。

网友A:
首先,能否锁定,信号不够强,或是间断性脱锁?

网友B:
不知道为啥,看见一堆感叹号的文字就不太舒服。

呃,我是个路过的,楼主不要介意哈~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是前端的放大级信号不够强,原如信号不能得到原来的脉冲序列,可能源在驱动多个接收器时不够强。

楼主(2017-07-20):
感谢大家的回复!可能这个芯片不怎么常用,大家用的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