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低功耗无线通信都是要依赖连续载波唤醒么?

楼主(2017-02-11):
看了一些低功耗无线接收的资料,除了ZigBee,几乎所有的低功耗接收都是“从机”在定时唤醒时去“碰”主机发过来的消息。也就意味着主机要连续不断发出信号,信号之间间隔时间小于从机唤醒侦听时间。这个时间段内信道被主机独占,如果存在一个类似“冗余主机”的备份设备,该设备无法运行。而802.15.4理论上支持多个coordinator的设备。

网友A:
窗口法就是这样,要么得有其它外置的唤醒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法就是这样,要么得有其它外置的唤醒手段。

这种方法在商用领域很难维护,还有就是同步mesh,发端和收端有时间同步,一旦同步失败后果不堪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法就是这样,要么得有其它外置的唤醒手段。

为什么唤醒后主动上报这种模式介绍文献资料很少,实际商用项目用到却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在商用领域很难维护,还有就是同步mesh,发端和收端有时间同步,一旦同步失败后果不堪想象。 ...

问题是,理论上就没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唤醒后主动上报这种模式介绍文献资料很少,实际商用项目用到却很多? ...

除少数标准外,基本上都是自己制定规约,那就未必公开介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理论上就没法解决。

其实很多时候是靠人工成本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少数标准外,基本上都是自己制定规约,那就未必公开介绍了。

不会是IEEE申请了专利保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是IEEE申请了专利保护吧?

做专利检索即可获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法就是这样,要么得有其它外置的唤醒手段。

对了,你做的无线比较多,一般窗口法,接收终端唤醒侦听时间通常在多少?侦听休眠的占空比在多少?发射帧帧持续时间多少?帧间隔时间多少?比如像433M抄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你做的无线比较多,一般窗口法,接收终端唤醒侦听时间通常在多少?侦听休眠的占空比在多少?发射帧 ...

这个很难说,跟功耗要求、网络规模、通讯量等都有关,主要看客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说,跟功耗要求、网络规模、通讯量等都有关,主要看客户的要求。 ...

貌似433M对信道占用时间,信道占用带宽,信道占空比都还有限制。是否有抄表设备“不小心”干扰了小区保安的对讲机的事情发生?或者干扰就干扰了,只要没人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433M对信道占用时间,信道占用带宽,信道占空比都还有限制。是否有抄表设备“不小心”干扰了小区保安 ...

就国内而言,非**率超标的都随处可见,除非被人举报,否则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国内而言,非**率超标的都随处可见,除非被人举报,否则没人管。

以前在重庆做433M,因为频率冲突,还挑拨燃气公司和电力公司的人群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国内而言,非**率超标的都随处可见,除非被人举报,否则没人管。

家用设备呢?如果我生产一种带无线的消费电子,里面有个恶意程序,比如识别到华为或者TP的无线路由器后,对其进行自动随机干扰,在某个时间段固定干扰,是否会被查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用设备呢?如果我生产一种带无线的消费电子,里面有个恶意程序,比如识别到华为或者TP的无线路由器后, ...

这种事千万别玩,总会碰到行家的,采集证据很容易。那你将吃不了兜着走,后果严重,而且面临的是华为、TP和被干扰者三方的联合追诉。而且,干嘛有此极端的想法?有仇也不能这么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在重庆做433M,因为频率冲突,还挑拨燃气公司和电力公司的人群殴

遇到这种事,对方若想到查你是否超标,那一旦坐实了必然举报,那肯定会处理的。

网友B:
没信号,当然不可能唤醒。

网友C(2017-08-25):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千万别玩,总会碰到行家的,采集证据很容易。那你将吃不了兜着走,后果严重,而且面临的是华为、TP ...

高手碰到认真的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