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AD中的采样率与量化位数

楼主(2017-02-11):
AD芯片的两个最重要参数是采样率和量化位数。我们知道,ADC转换过程包括两个过程:采样和量化。采样率决定了采样过程的时间及精度,量化位数直接决定量化过程的精度。
采样过程中有两部分时间,一是采样时间,一是采样保持时间,两部分时间之和构成了采样时间,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时间倒数即为采样率。
采样率必需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率至少大于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采样后的信号才不会发生混叠。
AD7606的采样时间为4us,采样保持时间为1us,则采样时间为5us,采样率即为1/5us=200KHz,数据手册上描述为200KSPS。那么KSPS和KHz是什么关系呢?

采样频率的单位是Hz而采样率的单位是KSPS或MSPS,请问这两种单位的换算关系?
     Hz是周期的倒数,也就是每秒钟的运行周期次数,因此单位是1/s。(1代表周期个数的单位)
S/s是采样率,是每秒钟采样点的数量,S代表采样点数。在采样时,1个Sample就是的采样的一个周期。
因此,两个单位在数值上应该是相等的,不同的话就是频率Hz可以是小数而采样率S/s一定是整数。
1KSPS=1KHz   1MSPS=1MHz
     例如现在微机继电保护比较流行的AD芯片AD7656,指标是最高吞吐率为250kSPS,就是说每秒钟最多采样250,000个点。

网友A:
采样率决定了采样过程的时间及精度,量化位数直接决定量化过程的精度。——这两点是ad设计的关键

网友B:
采样速度得跟上信号的速度

网友B:
现在对信号的处理也很关键了,运算速度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