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D5EYM10AD出现有时候不启动的故障,有5-6%的不良率

楼主(2017-02-11):
我们公司用MCIMX6D5EYM10AD设计的核心板,只用了一颗东芝的EMMC(5.0版)做存储,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的非易失存储器,内存用的是4颗MT41K128M16JT_125IT:K  ,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MMPF0100F0AEP。试产200片,其中有5-6%的板子不良,表现为在第一次通电时不启动(串口不打印信息),但第二次通电又能启动,连续多次通电,中间又会有些时候不启动。也有些板子第一次能启动,但是连续多次断电,通电的话,会有些时候不启动。整体来说就是有的时候通电不启动,测各路电压均正常。开始怀疑是CPU  SMT焊接不良,吹下来重新值球并再焊接,故障仍然未排除,不良的板子拆下来的CPU相互之间交换也不能排除故障。只有换新CPU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若有结果请赐教,谢谢……注:所有芯片均为全新原包原装。

楼主:
顶上去!!!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A(2017-05-09):
您好,我公司主要做飞思卡尔半导体,可以加个QQ聊下吗QQ657290025

网友A:
IMX系列IC  优势原装现货   侯斌   电话13717076781  QQ:657290025

网友B:
你好,MCIMX6D5EYM10AD这个需要烧程序吗?

网友C(2017-12-25):
你好
请问不良率高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8-02-28):
做了压力测试么?画板的时候DDR仿真了么?

网友E(2018-05-22):
延长上电时间试下,我之前是将复位电路的下拉电容加大,延长上电时间,目前还没试过有启动不了的

楼主(2018-12-08):
谢谢大家的关注!好就没有回来看过了,今天看到大家的留言,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解决方法。首先,吐槽一下官方的原理图。官方的原理图把CPU的复位脚接到电源管理芯片的POWER OK  引脚,误导了我(估计也误导了很多其他的兄弟)。这个CPU就是有这个毛病,32.768K没正常的时候用内部环形振荡器提供频率,这个频率偏差大的时候就会BOOT不了。大家设计的时候都应该自己加一个复位芯片给CPU提供复位信号(POWER OK信号的延时太短了)。自己加个复位芯片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官方的原理图仍然没有改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