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用的模糊PID控温程序!

楼主(2017-02-11):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弄懂原理自己写吧,求现成?难,除非花钱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弄懂原理自己写吧,求现成?难,除非花钱买。

先给他报个价

网友C:
300度  2度就是   只怕传感器都不好选,坑

网友D:
模糊+PID有好几种思路
1.PID的三个参数或者其中两个参数有模糊控制制定规则,解模糊后得到.
2.先用模糊控制给出快速反应然后结合PI积分达到更精确的控制.
模糊对比PID,非线性控制和线性控制.当然非线性响应速度好,但控制不连贯.PID控制连贯,但响应速度相对较慢,导致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