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教

楼主:
本人用MC33033无刷直流电机做了一个板子,是用闭环无刷直流电机设计实例做的,但是没有用所提到的Mc33039,现在电机无法运行,请问怎么办,MC33039对此电路有没有影响,谢谢

楼主(2017-02-11):
原图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MC33039必须加上。

楼主:
请问我如果给MC33033的11引脚用脉冲发生器给脉冲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啊  MC33039在这里就是体现霍尔元件的脉冲调制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3039必须加上。

请问我如果给MC33033的11引脚用脉冲发生器给脉冲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啊  MC33039在这里就是体现霍尔元件的脉冲调制作用吧

网友B:
按照mc33033的手册,不加mc33039也应该是可以用的,  貌似楼主是这种用法
首先是否应该测量ir2118的的输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逐级测量......再分析哪里的问题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mc33033的手册,不加mc33039也应该是可以用的,  貌似楼主是这种用法
首先是否应该测量ir2118的的输入 ...

MC33033上下桥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现象  不能启动  而且各部分电流也达不到要求的50mA

网友B:
Oscillator  pin8,是否有信号?上下桥一直关闭是用示波器测没有驱动信号? 另外pin19 output enable 是通过4.7K到地的?A logic high at this input causes the motor to run, while a low causes it to coast,不知道楼主对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B:
重复回帖了

楼主:
看图不就表示他把导通时间加长了吗  如果不加不是一样可以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不就表示他把导通时间加长了吗  如果不加不是一样可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cillator  pin8,是否有信号?上下桥一直关闭是用示波器测没有驱动信号? 另外pin19 output enable 是通 ...

pin8现在没有信号,上桥栅极20V左右,源极20V左右,下桥栅极和源极均零伏,pin19我用东西割开了现在没有接地,他不是说输入高电平使电机运转吗,接地后不就低电平了嘛,他就停止了

网友B:
mc33033,看来就没工作...........,从头对着demo,再检查一遍电路,过一遍datasheet,换个板子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3033,看来就没工作...........,从头对着demo,再检查一遍电路,过一遍datasheet,换个板子调调。。。 ...

重新检查的时候应该重点查什么点的电压  电流  波形之类的啊

网友B:
开发板,参考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