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各位专家:NPN型的三极管的Vec之间的耐压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7-02-11):
请教各位专家:NPN型的三极管的Vec之间的耐压一般是多少?
一般规格书给出了Vce,Vcb,Veb,但是没有给出Vec,有人知道Vec大概是多少吗?

网友A:
猜想你说的Vec就是Vce反向。
反向时,集电结为正向,所以耐压基本上就是发射结耐压,也就是你说说的Veb。

网友B:
三极管的倒置应用

网友C:
如果你还找不到数据,10V

网友D:
一般应用不考虑此耐压,因为应用Vec都是负值。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一般是驱动感性器件,最好是在两端加二极管保护。

网友E:
有2N5551当稳压管的例子,这类特例应用的电路还是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Veb+0.7v。

人家说的是最大电压,你就不要来个0.7了!差别大了!

网友H:
楼主这个参数你在设计哪方面电路中用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人家说的是最大电压,你就不要来个0.7了!差别大了!

上面说的VEB加0.7V.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上面说的VEB加0.7V.

人家问的是最大电压,即BVxxO,正向模式时CB和CE相差大约一半,可不是0.7V!
这个0.7是正向放大模式下的差!显然意思不一样!

网友F:
乖,堂堂技术论坛,非得把几千年的陋习带上,见人得表叔二大爷的叫,恍然间,梦回唐朝了!

响应老5号召,以后国人写书写**,致谢得这么写:

作者我首先感谢俺表叔,其次感谢俺二大爷,没有他们的资助,就没有本书!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俺二姨,感谢她的排版和图片编辑努力!最后还得感谢俺的家人--俺奶,俺姥,俺二舅,俺大婶子,俺大娘,俺三大爷,以及小孩他小舅,感谢他们的耐心支持以及建设性建议!

如此尊老爱幼,就能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了,否则就果将不果了!

网友A:
截图留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乖,堂堂技术论坛,非得把几千年的陋习带上,见人得表叔二大爷的叫,恍然间,梦回唐朝了!

“就能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了”

你说的是“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没错吧?

网友J:
这儿一般不用考虑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截图留证。

罪证如山了看来!
有何指教?

网友K:
先明白BJT工作在什么状态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先明白BJT工作在什么状态下?

参数决定状态,而非状态决定参数!
参数测试条件相同!(具体测量门限值当然可以自己定义了!)

本意时,原厂会给出正常工作时的参数,CE肯定是反向,原厂只会给出VCEBRO的参数。

网友L:
这个题无疑977最清楚了。

网友C:
楼主是“请教专家”,你们就不要像一群土包子那样乱吵吵。如12L用符号BV**o,就挺专业。
楼主说,“一般”“大概”是多少?这个5楼答案是不是更像专家!

网友C:
你们私人恩怨就不要在这科学圣殿上论及。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电源芯片2845总是莫名其妙的损坏,我在7脚测驱动波形(三极管输出),发现偶尔有3.5V以上/1uS宽的负压(理论上都是0V以上),所以我想知道这个负压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电源芯片2845总是莫名其妙的损坏,我在7脚测驱动波形(三极管输出),发现偶尔有3.5V以上/1 ...

不把电原理图贴出来,谁能知道你的2845是什么?在哪里?

网友M:
楼主的场强,兜一圈引起不小引力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把电原理图贴出来,谁能知道你的2845是什么?在哪里?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VCC的走线不合理,当VCC给其他负载突加载时引起的VCC尖峰电压远远超过器件资料给的限制。
原理图都是UCC2845的经典使用电路,所以不存在器件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