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继电器的线路检测问题,大神看看是否或者有更好的...

楼主:
24VOUT,GNDOUT外接24V继电器。目的是启动继电器前检测连接继电器的线路是否短路或断路,以免烧MOS.启动前VM6通一定占空比的PWM,通过AD采AD_DEC的电压判断是否短路或断路。
请教大神看看可不可行,或有没有更好方案。

网友A(2017-02-11):
vm5接地端串小电阻直接测vm5电流,有异常关vm5

网友B:
楼主电路只能检测断路而无法判别短路。非要做保护,按2楼老t的说法。不过,对于继电器而言,根本无必要,继电器线包发生断路的可能性极小,短路则更小,所以无所谓什么检测电路,拿自恢复保险做整个系统的过流保护足够了。

楼主:
版主好,它这个继电器是外接在产品上的,产品只留两个端子,然后用双绞线接到要控制的继电器上的,所以还是有短路风险的。C13取一个223的电容,利用继电器线圈的感性,VM6用PWM控制,通过AD值范围来区分短路和正常,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只能检测断路而无法判别短路。非要做保护,按2楼老t的说法。不过,对于继电器而言,根本无必要,继 ...

版主好,它这个继电器是外接在产品上的,产品只留两个端子,然后用双绞线接到要控制的继电器上的,所以还是有短路风险的。C13取一个223的电容,利用继电器线圈的感性,VM6用PWM控制,通过AD值范围来区分短路和正常,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好,它这个继电器是外接在产品上的,产品只留两个端子,然后用双绞线接到要控制的继电器上的,所以还 ...

那应该改进工艺,降低故障发生概率,而保护用我前帖说的办法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