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

楼主(2017-02-11):
我在座MSP430F249的低功耗设计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了啊:我用的是低功耗模式3(LMP3),在进入低功耗之前,将I/O的设置如下:
void IO_init()
{
   P1OUT =0x00;
   P2OUT =0x00;
   P3OUT =0x00;
   P4OUT =0x00;
   P5OUT =0x00;
   P6OUT =0x00;
   P1DIR =0x00;
   P2DIR =0x00;
   P3DIR =0x00;
   P4DIR =0x00;
   P5DIR =0x00;
}
然后就执行LMP3,但是我在一些资料上查找,建议I/O口设置为输出,加上下拉电阻,我看TI提供的例程就是我上边贴出来的代码,不知是和缘故呢?

楼主:
请教各位,到底是可以怎样设置正确呢?

网友A:
你测试的功耗多少,达到ti推荐的值了吗

网友B:
一般设为输入  不过也要看外围的需要

网友A:
正常情况建议设为输入,如果使用的I/O管脚不多的话;

网友A:
使用管脚的的话,那就按建议为输出;空的管脚最好加上拉电阻保证管脚不会空接,一点心得

网友C:
加上下拉电阻的只是针对你空闲不用的IO口的,防止漏电流的。

网友D:
我的经验是:
输入引脚不关
输出引脚设置低电平
悬空引脚作输入高阻态

网友E:
这个都分别测试下,看那个效果比较好的

网友E:
这两中实际上都可以的,主要看实际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