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flash与ram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7-02-11):
2812flash与ram区别在哪里

楼主:
本人的2812flash被锁 ,现在只能用ram了,一直都很迷惑烧进ram除了掉电以后程序没有以外,与flash的烧写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也有道理啊

网友B:
这就是最大区别和不便

网友C:
如果仅作测试和学习用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要给用户,怎么用?

网友C:
区别大的去啦    除了掉电丢失之外
速度和执行效率也有很大区别

网友D:
2812的Flash本来就是为了存储程序用的,并没有特别设计其它的用途。

网友E:
但至少说有Flash的话,你发产品时,不需要同时提供一台电脑,一个仿真器给客户了。

网友E:
RAM没有等待状态 可以跟CPU时钟走 FLASH必须设置等待状态 FLASH的读取时间比RAM要慢的多 FLASH一般都用作固化用户程序

网友E:
真正运行时还需要将time critical code程序代码拷贝到RAM中执行

网友F:
flash与ram的区别的,,

网友F:
主要是看写入的数据的稳定性的表现的

网友G:
楼上说扥比较笼统的,不过也就是那个意思的

网友H:
FLASH存储器又称闪存,它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不会断电丢失数据同时可以快速读取数据

网友H:
flash等于电脑里的硬盘,ram等于电脑里的内存

网友I:
flash是存储数据的地方。

网友I:
程序的运行都是在RAM里面运行的。

网友J:
楼主不知道存储器种类吗?

网友J:
掉电丢失不丢失就是区别了。

网友K:
需要将time critical code程序代码拷贝到RAM中执行

网友I:
:flash掉电数据不丢失

网友I:
ram中数据处理速度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