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系统复位之后就起不来了

楼主(2017-02-11):
我想用软件的方法复位,阅读固件手册,发现SysCtlReset();该函数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我在调用了这个函数之后,整个系统复位之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A:
为什么判断说已经复位了

楼主:
因为我在这个函数之前有个串口发送数据,结果发到一半就停了

网友B:
感觉这个复位函数已经起作用了

楼主:
是啊,谁有经验,传授一下,除了看门狗,还有什么软件复位的办法

网友C:
最好把相关代码贴出来分析下。

楼主:
代码很简单,就是一个调用SysCtlReset();函数

楼主:
void end2cmd(unsigned char Ch)
{
         PROG_MODE = 0;
         CopyPrint(pagetop_msg_tab[PRGPAGE.top_no]);
         PRGPAGE.top_no = 0;
         PRGPAGE.progmode = 1;
         mac_save_flag = 0;
         FlashInit();
         SysCtlReset();
}

网友C:
按照逻辑复位后应该到main函数,主函数部分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D:
记得好像复位后要人为将某位清零。

网友C:
基于《Stellaris外设驱动库》的SysCtl例程:软件复位示例

掌握库函数SysCtlReset()的用法。

程序运行后,LED1和LED2交替闪烁数次,以表明正常工作了。稍后,由于执行函数SysCtlReset()而导致芯片复位重来,LED1和LED2又会交替闪烁数次。如此反复。

主函数: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 将较长的标识符定义成较短的形式

#define SysCtlPeriEnab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SysCtlPeriDisable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GPIOPinType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 定义KEY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G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_Wait(void)

{

SysCtlPeri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ORT ,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 GPIOPinRead(KEY_PORT , KEY_PIN) == 0x00 ) // 如果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定义全局的系统时钟变量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12000000UL;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Val)

{

while ( --ulVal != 0 );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int i;

JTAG_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LED_Init(LED1 | LED2); // 初始化LED1和LED2

LED_On(LED1); // 点亮LED1

LED_Off(LED2); // 熄灭LED2

for ( i = 0; i < 6; i++ ) // 使LED闪烁数次,表明已复位

{

LED_Toggle(LED1 | LED2);

Delay(200 * (TheSysClock / 4000));

}

LED_Off(LED1 | LED2); // 熄灭LED

Delay(3500 * (TheSysClock / 4000)); // 延迟一段时间

SysCtlReset(); // 软件复位

for (;;) // 不会执行到这里

{

}

}

楼主:
主函数比较麻烦,在0-1000H单元里是我的BOOT程序,判断按键情况跳转到1000H起始的应用程序main函数。
void
SysCtlReset(void)
{
     //
     // Perform a software reset request.  This request causes the device to
     // reset, no further code is executed.
     //
     HWREG(NVIC_APINT) = NVIC_APINT_VECTKEY | NVIC_APINT_SYSRESETREQ;

    //
     // The device should have reset, so this should never be reached.  Just in
     // case,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我看这个函数的意思是,往NVIC_APINT这个寄存器里写数,就可以复位了,之后程序就不往下继续走了,如何清零啊

网友E:
串口发送数据到一半就停了,这个感觉和复位没关系吧,至少发完才开始复位才对

楼主:
你的例子我感觉和我的使用应该是一样的,串口数据放入发送的FIFO中,然后程序就从发送程序中退出了,执行其他的部分,这个时候调用的复位函数,应该就会出现我说的这种发送了一半的情况。

网友F:
是不是boot程序对于复位有影响

楼主:
啊,我也这么想,我得再试试。

网友C:
试试主函数里判断RESC寄存器中的SW位,如为1,则清零。

楼主:
靠,仿真器DOWN不了程序了,老出这个问题

网友A:
把串口给拔了

网友G:
对,我的两个串口和电脑的串口助手软件连接,此时使用仿真器的时候,老是提示can not connect to target,后来把串口给拔了,就好用了。

楼主:
软件复位的问题
中间设置了N个状态指示灯,发现不是我的boot的问题,而是在

    //
     // Configure the UART1 for 9600, 8-N-1 operation.
     //
     UARTConfigSetExpClk(UART1_BASE, SysCtlClockGet(),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这个函数中出不来了,一步一步试吧,第一步他调用UARTDisable(ulBase);这个东西,关闭串口时,该函数有while循环,怀疑程序在这里面出不来了。
然后我单独把这个函数拿出来,先运行他

楼主:
结果奇迹发生了,此时软件重启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
你的复位流程要全面,有可能你某些东西没有复位,出现状态异常,进入不可预测状态。

网友B:
这还函数运行到这个函数里面的就死循环里面了,查下硬件的吧。

网友G:
就是说这个函数里面的某个条件是需要硬件支持的才可以的,但是外部硬件的却不支持的,这就不能这样随意调用了。

网友H:
使用看门狗复位怎么样?

网友H:
可以通过外接的复位电路进行复位。

网友I:
boot程序对于复位有影响??

网友J:
看下是不是程序中某个外设的损坏了

网友J:
外设损坏的跑不过去的,就会不断触发看门狗复位的

网友J:
我这是从我的经验来推断的哈,,还有一种就是MCU整个坏掉了

网友K:
这个函数里面主要就是一条语句的 HWREG(NVIC_APINT) = NVIC_APINT_VECTKEY | NVIC_APINT_SYSRESETREQ;

网友L:
RESC寄存器中的SW位是多少

网友M:
执行函数SysCtlReset()而导致芯片复位重来

网友M:
软复位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才对。

网友N:
这个软件复位不能使用吗?

网友N:
硬件复位,看看系统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O:
这就断点调试的跟踪一下的,看到哪一块的出现问题了

网友P:
单步调试看看,程序会运行到哪里

网友P:
硬件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Q:
软件复位之后程序在哪运行?

网友Q:
硬件复位电路正常工作吗?

网友R:
软件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R:
可以使用看门狗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S:
看门狗也可以实现实现系统复位。

网友S:
使用单步调试看看执行之后程序运行在哪里

网友T:
只是使用过看门狗和硬件复位。

网友T:
SysCtlReset()这个函数定义在哪里?

网友U:
这是不是地线有干扰??

网友V:
SysCtlReset()没有问题吧。

网友V:
软件复位可以使用硬件复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