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电路中傅里叶变换的问题

楼主(2017-02-11):
1.拉普拉斯变换(积分区间是0到无穷大)是一种解微分方程的方法。根据拉式变换的定义,可以得出电感的特性 u=sli-li(0)
2.使用相量法,也可以推导出电感的特性 u=jwli

3.傅里叶变换(积分区间是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时候,好像书上都是直接用相量法得出的元件特性,例如电感的元件特性。
我试着用傅里叶变换的定义来推导电感的元件特性,会出现一项处理不了。

就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为啥会这样?

网友A:
搞清三个东西即可,其为s域(拉普拉斯变换)、频域(傅里叶变换)和离散频域(傅里叶级数)。

其中,单频点的傅里叶级数就是相量法(不考虑直流成分)。

你对周期信号(包括简谐信号)做傅里叶变换,会出现广义函数——冲激函数,这自然超出了你所能理解的范围。其实,把它看成是频域上等间隔的离散点即可,本质上就是傅里叶级数。

网友B:
傅里叶处理电感。简单任务复杂化。

网友C:
这个理论推导有点难!
我要是不出马,这个帖子绝对不了了之!

网友C:
简单来几下:

v(t)=L di(t)/dt

傅立叶变换F〔di/dt〕=∫[-∞ ,∞](di/dt)eˇ-jωt dt=i(t)|[-∞,∞]+jω∫[-∞,∞]i(t)eˇ-jωt dt

网友C:
难点在于,要知道傅立叶变换是有条件的,就是t趋于-∞和∞时,i(t)的极限是0!
所以上面式子中,等号右边第一项等于0,第二项就是期望的jωF(i)

证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理论推导有点难!
我要是不出马,这个帖子绝对不了了之!

那你很自信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很自信呀

自信来源于对大师的熟悉--教材不讲,需要用所学的知识灵活处理时,就熄火了!

网友A:
分部积分,任何一本《高等数学》书中都有。

LZ既然可以算拉普拉斯变换,必然明白此道。

问题是,将傅里叶变换用于周期信号,涉及到广义函数。而通常直接采用傅里叶级数可以更方便地得到结果,其特例是相量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部积分,任何一本《高等数学》书中都有。

LZ既然可以算拉普拉斯变换,必然明白此道。

我最近也在学习傅立叶变换,还有一个希尔伯特-黄变换,你知道不呀,那据说希尔伯特-黄变换是对非周期函数的

网友C:
背书都背晕了,一口一个【周期信号】,人家楼主问了吗?或者说楼主所问问题,跟周期信号有何关系?

牛头马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学习傅立叶变换,还有一个希尔伯特-黄变换,你知道不呀,那据说希尔伯特-黄变换是对非周期函 ...

希尔伯特-黄变换(HHT)适用于非线性非平稳信号。

网友C:
百度百科:

与传统的信号或数据处理方法相比,HHT具有如下特点:
(1)HHT能分析非线性非平稳信号。
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如傅立叶变换只能处理线性非平稳的信号,小波变换虽然在理论上能处理非线性非平稳信号,但在实际算法实现中却只能处理线性非平稳信号。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信号处理方法,然而它们不是受线性束缚,就是受平稳性束缚,并不能完全意义上处理非线性非平稳信号。HHT则不同于这些传统方法,它彻底摆脱了线性和平稳性束缚,其适用于分析非线性非平稳信号。
(2)HHT具有完全自适应性。
HHT能够自适应产生“基”,即由“筛选”过程产生的IMF。这点不同于傅立叶变换和小波变换。傅立叶变换的基是三角函数,小波变换的基是满足“可容性条件”的小波基,小波基也是预先选定的。在实际工程中,如何选择小波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选择不同的小波基可能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所选的小波基能够反映被分析数据或信号的特性。
(3)HHT不受Heisenberg测不准原理制约——适合突变信号。
傅立叶变换、短时傅立叶变换、小波变换都受Heisenberg测不准原理制约,即时间窗口与频率窗口的乘积为一个常数。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提高时间精度就得牺牲频率精度,反之亦然,故不能在时间和频率同时达到很高的精度,这就给信号分析处理带来一定的不便。而HHT不受Heisenberg测不准原理制约,它可以在时间和频率同时达到很高的精度,这使它非常适用于分析突变信号。
(4)HHT的瞬时频率是采用求导得到的。
傅立叶变换、短时傅立叶变换、小波变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预先选择基函数,其计算方式是通过与基函数的卷积产生的。HHT不同于这些方法,它借助Hilbert变换求得相位函数,再对相位函数求导产生瞬时频率。这样求出的瞬时频率是局部性的,而傅立叶变换的频率是全局性的,小波变换的频率是区域性的。

楼主:
xukun977的理解是对的。

我的问题是如何直接用傅里叶变换的定义推导出电容在频域的元件特性。没有说周期信号。谢谢HWM!
我看的书是在傅里叶变换中直接用向量法中的元件特性。

5楼的分部积分不知道是笔误还是其它原因,推导是不对的。最后一步的第一项应该是Li(t)e^(-jwt)|[-∞,∞]

在S域变换中,这一项是Li(t)e^(-st)|[-0,∞],认为在∞的时候,e^(-st)的值趋于0,所以得到Li(t)e^(-st)|[-0,∞]=-Li(-0)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Li(t)e^(-jwt)|[-∞,∞],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ukun977的理解是对的。

我的问题是如何直接用傅里叶变换的定义推导出电容在频域的元件特性。没有说周期信 ...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Li(t)e^(-jwt)|[-∞,∞],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计算。”

我已经把问题说的非常清楚了!

可以参看一下我的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667440-1-1.html

网友A:
to LZ:

读书学习一定要把所学的东西串起来,理清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门工具学、科学和技术等,都是有关联的,绝非i孤立存在。

建议把所学之内容相互对照着看。

网友C:
楼主看到了吧,4年多,大师一直如此:他也不看你问什么,就跑去整段整段背书,背了半天,答非所问!!!

根本就没回答人家问题,还说回答的非常清楚了,然后教育人如何读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xukun977的理解是对的。

我的问题是如何直接用傅里叶变换的定义推导出电容在频域的元件特性。没有说周期信 ...

1,L是常数,没必要往公式带,最后加上就行,省事!(手机编辑公式太受罪了!)

2,最后一句那个计算,实际不是你计算的,而是傅立叶变换收敛条件决定的!
也就是说,整个推导过程的有效前提条件,就是那一项要等于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几下:

v(t)=L di(t)/dt

有请徐坤男士给解释一下。

你这里的v(t)=L di(t)/dt。

如果要富立业变换,那么di(t)需要绝对可积分。

如果不能绝对积分,那么富立业变换就无法使用。

请问你的v(t)=L di(t)/dt,是如何保证积分可积的呢?

那么对于RLC电路来说。

你需要首先列出微分方程。

之后算出微分方程解析解,进而知道每一个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解析表达式。

这些电压电流的解析表达式,只有在都满足ROC收敛,绝对可积分,以及分段连续的基础上,才能使用拉普拉斯变换 。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

如果不知道RLC电路的每一个器件的电压和电流的解析表达式。

那么你就不可能知道ROC收敛问题,绝对可积分问题,以及是否分段连续的问题。

就不能随意使用费里耶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Li(t)e^(-jwt)|[-∞,∞],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计算。”

我已经把问题说的非常清楚 ...

就你的帖子,我看了之后似懂非懂。与我这个问题有关系,但不是很明确。

1.既然在S域可以导出元件的伏安特性,同样是域变换,为啥不能直接用傅里叶变换导出元件的W域伏安关系,例如电感的伏安关系。

2.如果能导出,Li(t)e^(-jwt)|[-∞,∞]这一项该如何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理论推导有点难!
我要是不出马,这个帖子绝对不了了之!

那你出马现在LZ还没搞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出马现在LZ还没搞定呀

你看清了,那是对大师的说法有疑问!

大师有种神奇魅力,就是让听众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似晕非晕、亦幻亦实的中间状态!
说实话,这是一种很高的说话境界!如果你说话人家一下就听懂了,甚至老百姓都能听懂,显然人家说你讲话没水平!反之,一句也听不懂,人家却而远之,不愿听你扯了。最佳的折中考虑就是让听众处于中间状态!

楼主:
1.
书上说傅里叶变换适合激励信号为双边函数,没有初始条件。
双边函数能够理解,就是在t<0的时候,激励信号不等于0的函数。
没有初始条件就不太理解。电容的在0时刻的电压为0V,电感在0时刻的电流为0A,表示没有初始条件?

没有初始条件,是没有告知初始值,还是初始值为0?

2.
如果用傅里叶变换求出了某个变量的表达式,例如电容电压的表达式。我将t=0带入表达式,得出0时刻的电容电压,这个值算不算初始值?

确实是不懂来请教,请不要扣帽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你的帖子,我看了之后似懂非懂。与我这个问题有关系,但不是很明确。

1.既然在S域可以导出元件的伏安特 ...

我已经特意开了一个帖子,其中有你所要的答案,当然前提是你得要理解其中的内容。

拉普拉斯变换有个收敛域(ROC),若ROC不含虚轴,则傅里叶变换(其实就是在虚轴上)发散。如此情况下,根本就不可以用傅里叶积分作“古典”意义下的分析。由于涉及到非“古典”意义的广义函数,这条路按现在的知识是走不下去的。既然如此,何不就直接用傅里叶级数或相量法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书上说傅里叶变换适合激励信号为双边函数,没有初始条件。
双边函数能够理解,就是在t ...

拉普拉斯变换考虑初始态,并不意味着初态前信号为零,其实是不关心而已,且用初态表征之前信号的影响。

而傅里叶变换则必须将整个时间轴上的信号都考虑进去。

网友F:
这个理论推导有点难

网友E:
对于弗里耶变换来说。

迪拉克莱条件是不是充分必要的。

如果地理克莱是福利也变幻的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弗里耶变换而不需要考虑迪勒克莱条件。

但没有教科书说明。

地理克莱条件是福利也变幻的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无法无天地大肆弗里耶变换。

就是无理取闹了。

网友E:
事实上。

学术界和教科书已经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都不知道地理课来条件是否弗里耶变换的充分必要条件。

然而实际中,人们也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本大师给出的正确答案就是。

因为所有现实的信号,无论RLC电路中电流还是电压,以及工作电源,或信号发生器,都是有限时间工作的。

而只要工作时间有限,那么必定就满足了迪勒克莱条件。

这比教科书说的拉普莱斯变换使用指数的负幂次函数来得到满足地雷克莱条件,更为有效。

而且还是事实求实。

难道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不应该把本大师的教导写进国产教科书吗?

否则你如何应对能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呢?

总不能总是像国产教科书那样总是胡说八道吧?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E:
也就是说。

本大师给所有国产的电路原理教科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果你不能证明任何一个RLC电路中的任何器件的电压和电流能满足地理课来条件。

那么你的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拉普劳斯变换的电路,就没有存在的合理证明。

那么如果你足够负责任。

要么承认本大师的上述教导:即有限时间工作的函数,总是满足地理课来条件。

要么把所有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所有使用拉普莱斯变换的电路。

统统一律进行微分方程的计算,以证明你教科书中的电路,在微分方程的解析解得出的情况下,这些电路的所有元件的电压和电流的解析表达式,都符合地理课来条件。

否则你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绝不是开玩笑。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了。

时域的微分,求S域的对应关系用的是分部积分法。

用傅里叶变换的求w域的对应关系时候,用分部积分法求不出来。但是可以更换其他方法。

楼主:
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
现在没有仔细看书,图快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了。

时域的微分,求S域的对应关系用的是分部积分法。

这个前提是傅里叶积分收敛,此前提下采用分部积分也可以,因为正负无穷时间信号必须为零。而通常信号并不是这样的,譬如周期信号。这种情况下就要使用傅里叶级数或其特例相量法。

如果信号都是可以作傅里叶变换,那么何必要拉普拉斯变换呢?

所以还是要理清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傅里叶级数和相量法等的使用场合以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提是傅里叶积分收敛,此前提下采用分部积分也可以,因为正负无穷时间信号必须为零。而通常信号并不 ...

1.
信号的傅里叶积分是收敛的,能够推倒出信号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零这个结论吗?
如果能,愿闻其详。
2.信号sinw0t的傅里叶变换是存在的。变换的结果是冲击函数。
能说sinw0t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0吗?我觉得不能。

楼主:
3.
相量法求的是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没有暂态部分
拉氏变换求的是电路的全响应,饱和稳态和暂态两个部分。

傅里叶变换既然不能包含初始条件,求的响应应该与向量法一样,只是稳态响应??(不知道对不对,感觉有点自己骗自己,非周期的信号能产生稳态响应,那么稳态响应只能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信号的傅里叶积分是收敛的,能够推倒出信号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零这个结论吗?
如果能,愿闻其详。

“信号的傅里叶积分是收敛的,能够推倒出信号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零这个结论吗?”

傅里叶变换有个在整个时间轴上信号绝对值积分有限的条件要求,由此可以判断信号不可能在无穷时间范围内大于一个非零数。据此可知其正负无穷时间信号极限为零。

“信号sinw0t的傅里叶变换是存在的。变换的结果是冲击函数。”

信号sinw0t的傅里叶变换不是个传统的函数,是个广义函数。按积分收敛概念看,那个傅里叶变换不存在。

“能说sinw0t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0吗?”

当然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
相量法求的是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没有暂态部分
拉氏变换求的是电路的全响应,饱和稳态和暂态两个部分。 ...

“相量法求的是电路的正弦稳态响应,没有暂态部分
“拉氏变换求的是电路的全响应,饱和稳态和暂态两个部分。”

相量法是针对单谐信号。

“傅里叶变换既然不能包含初始条件,求的响应应该与向量法一样,只是稳态响应??”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傅里叶积分是收敛的,能够推倒出信号在正负无穷时刻的值为零这个结论吗?”

傅里叶变换有个在整 ...

回复的三条,第一个我不支持,剩下二条认同。

可能我们理解的无穷时间不一样。

在计算Li(t)e^(-jwt)|[-∞,∞]的值的时候,我认为可以理解为Li(t)e^(-jwt)|[-A,A],然后对A取极限。
所以无穷时间我认为是一个时刻。i(t)在无穷大时刻的值,谁知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