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9代码空间不够 求建议

楼主(2017-02-11):
最近用PIC16F1509做一个项目,用hi-tech9.83编译,**版,可是还有近100行代码无法编译到这8K空间里去。空间不够存在需要用的代码,直接编译不通过。

求各位给些建议,看是否能免去重选芯片的痛苦。元宵佳节,感觉近一段时间的付出要有可能要推倒重来,一股郁闷涌上心头。恳请大家建言献策,先行感谢!

请大家在编译器选择,代码优化,代码编写上等等给建议!!!!

网友A:
用高版本的优化看呗,xc8看会不会小,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发现可行性基本上没有,
其实换个芯片也不太难,只是寄存器会变化,其他都是算法,直接编译也不会出错。

网友B:
编译器优化等级设置为最高了?
自己的代码,自己试试优化下;不行就换片子吧

网友C:
换片子吧,就算你这次优化搞了以后有可能需求要修改了。

网友D:
最好是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