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OAD不进去

楼主(2017-02-11):
我自己开发了一块6711的板子,我在用CCS LOAD PROGRAM 时候总是LOAD不进去

网友A:
有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FILE hello.out does not match the target endianness,not loaded.Check build options,or use the setup program

楼主:
我改了BUILD OPTION 里的ENDIAN后,编译就不对了,错误提示为:。。。。has incompatible byte ordering。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啊

楼主:
我用的GEL文件是6711DSK的GEL文件

网友C:
感觉用了6711DSK的GEL文件引起这些错误的

楼主:
有道理,在CCS启动后会有警告

网友C:
什么警告?

楼主:
EMIF不能进行配置

网友D:
endianness的模式设置时注意build option需要于SET UP CCS 的设置一致

网友E:
不同的模式你在使用时CSL的选择也不同

网友F:
可能和你的硬件有关,如复位电路

网友G:
同意 11 楼. 是配置问题.
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下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6711DSK自代的例子,你最好自己另外建一个工程,因为它自代的例子有些设置是和硬件有关的.

网友D:
看下你的编译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I:
这是ccs编译器编译时的问题的,我参考的了,我暂时不怎懂的

网友J:
可能是endianness的模式设置问题

网友K:
不同的模式在使用时CSL的选择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