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在线调试的RAM不够用了,该怎么改CMD文件以扩大在线调试的RAM?

楼主(2017-02-11):
请问DSP在线调试的RAM不够用了,该怎么改CMD文件以扩大在线调试的RAM?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哪款芯片,RAM总是不够用的,毕竟后期工程程序很大。有总线的DSP你可以外扩RAM,没有总线的只能把一个工程分成几块一块块调,总调的时候利用FLASH当RAM,不停地烧写FLASH

网友B: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2000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在CMD文件中 把RAML2注释掉,把RAML1的长度改为length = 0x002000,因为RAML1和RAML2的地址是连续的,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相当于把RAML1和RAML2合并在了一起用来调试程序。

网友C:
你把RAM相邻的其它段地址长度改小点,再把减小的段地址放到RAM中。具体多大,根据你的扩展需要。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   就已经建议怎么去修改

网友E:
这方面的没整过的

网友F:
针对CMD的处理的也没整过的

网友G:
通过CMD文件进行

网友G:
DSP的CMD太小就能运行太多的变量。

网友H:
-stack 0x200    设置栈大小为0x200字节
-heap 0x200     设置堆大小为0x200字节

网友H: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就是修改这个起始地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ack 0x200    设置栈大小为0x200字节
-heap 0x200     设置堆大小为0x200字节

这个RAM跟堆栈的大小没有关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修改RAM的空间大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L2SRAM    : o = 00000000h l = 00030000h  /* L2 SRAM 192K */

上传你的 CMD文件看看怎么修改

网友K:
这个就尽量的减少RAM的使用吧

网友L:
修改cmd文件的ram大小。

网友L:
以前修改多cmd,执行程序1024fft,经常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M:
你的cmd文件改变起始地址。

网友M:
ram大小都可以通过cmd文件改变。

网友N:
在线调试RAM不能修改了吧。

网友N:
运行修改CMD,可以修改内部存储空间。

网友O: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语句定义

}

网友O:
section里面的所有RAML1都改成RAML1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