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中有比较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

楼主(2017-02-11):
(无正文)

楼主:
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但接 MIC,
运行范例中的 CODEC 程序时,又会出现这种噪声。

楼主:
通常都在 DSK 工
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网友A:
我在DSP论坛上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自己参照 5402DSK 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也是这现象

网友B:
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 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A:
请问 TMS320LF2407 与 TMS320C6201 的 HPI 接口怎样连接,有特别的
时序要求吗?

网友C:
没有特别的时序要求。

网友C:
HPI 接口作为 2407 的外围设备,直接接口。

网友A:
用BOOTLOAD应该是正解,将程序挪到内存里执行呗!

网友D:
这个有电源干扰在里面。

网友D:
在电源端加上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E:
DSP收到了外部的干扰了。

网友E:
在耳机接口上接上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F:
因为交流频率转换不彻底造成的

网友F:
也有可能电容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G:
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网友H:
噪音的是由于不稳定的电流产生的?

网友I:
这个看下数据滤波处理方面的是否OK的不

网友J:
这是外部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J:
可以添加电容试试看。

网友K:
这是外部的电源噪声。

网友K:
加上一个滤波电路试试看。

网友L:
耳机的噪声肯定是外部的干扰。

网友L:
查看是不是电源有波纹。

网友M:
如果频率是固定的,就是电源影响的。

网友M:
有滤波电路在前面吗?

网友N:
是电源的外部干扰吗

网友N:
可以前端可以加上电容滤波一下。

网友O:
查看电源有波纹吗

网友O:
建议使用LDO电源。

网友P:
将程序挪到内存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