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i2c问题

楼主(2017-02-12):
程序总是卡在判断通信线路忙处,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硬件电路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B:
IIC是复用的管脚,是不是忘了配置IO管脚的功能了。

网友C:
就是IIC通信不能读取数据

网友C:
看看stm8的通信外设是不是正确。

楼主:
硬件连线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卡在while(!I2C_SR1_ADDR);

网友D:
看看所接的设备是否有正常工作,包括供电,包括时序是否正确等。

网友E:
用的硬件IIC还是模拟的?

网友F:
没有响应么

网友F:
用示波器测量信号。

网友G:
ST官方有个优化过的针对STM8S I2C的库代码,你参考下。
你在官网搜索下AN3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