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嵌入式开发的同学,公司配个台式电脑需要什么配置的?

楼主(2017-02-12):
硬件要够用,并且留点余量!
系统一般还是win7吧?

网友A:
拿钱说话,预算够的话,配置越高越好啊

网友B:
网购两千的主机就OK了

网友C:
不需要多好的配置的 能带动AD VS的主机肯定够用

网友D:
必须2个以上屏幕
不管写代码,还是画板子。

网友E:
  I5起步+固态256+8G或者16G内存,就差不多了,不要太省钱,干活效率的东西没必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