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众拳【STM8入门】第47讲 CAT24WCxx存储器的工作原理验

楼主(2017-02-12):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7讲  CAT24WCxx存储器的工作原理验

47.1 CAT24WCxx特点
* 与400KHz I2C总线兼容
* 1.8到6.0伏工作电压范围
* 低功耗CMOS技术
* 写保护功能当WP为高电平时进入写保护状态
* 页写缓冲器
* 100万次编程/擦除周期
* 可保存数据100年
* 8脚DIP SOIC或TSSOP封装
* 温度范围商业级和工业级
47.2 CAT24WCxx概述
CAT24WC01/02/04/08/16是一个1K/2K/4K/8K/16K位串行CMOS,EEPROM内部含有128/256/512/1024/20488位字节CATALYST公司的先进CMOS技术实质上减少了器件的功耗,CAT24WC01有一个8字节页写缓冲器CAT24WC02/04/08/16有一个16字节页写缓冲器,该器件通过I2C总线接口进行操作有一个专门的写保护功能

47.1引脚说明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功能说明
A0
地址输入。A2A1A0是器件地址输入引脚。
24C02/32/64使用A2A1A0输入引脚作为硬件地址,总线上可以同时级联824C02/32/64器件(详见器件寻址)。
24C04使用A2A1输入引脚作为硬件地址,总线上可以同时级联424C04器件,A0为空脚,可以接地。
24C08使用A2输入引脚作为硬件地址,总线上可以同时级联224C08器件,A1A0为空脚,可以接地。
24C16未使用器件地址引脚,总线最多只可以连接一个24C16器件,A2A1A0为空脚,可以接地。
A1
A2
SDA
串行地址和数据输入/输出。SDA是双向串行数据传输引脚,漏极开路,需要外节上啦电阻到VCC(典型值10K
SCL
串行时钟输入。SCL同步数据传输,上升沿数据写入,下降沿数据读出。
WP
写保护。WP引脚提供硬件数据保护。当WP接地时,允许数据正常读写操作,当WPVCC时,写保护,只读。
GND
VCC
正电源
47.3 总线时序
总线时间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
图47.1 总线时序图
    通过“图47.2 总线读写周期时间范”可以看出在整个总线通讯中每一个时段都由严格的时间规定,比如起始信号建立时间,查表得之在1.8V电源下建立时间不能小于4.7μs;在4.5V电源下建立时间不下于0.6μs
图47.2 总线读写周期时间范围
47.4 写周期时序图
   写周期时间是指从一个写时序的有效停止信号到内部编程/擦除周期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在写周期期间,总线接口电路禁能,SDA保持为高电平,器件不响应外部操作。
图47.3 写周期时序图

47.2 上电时序
符号
参数
最大
单位
tPUR
上电到读操作
ms
tPUW
上电到写操作
ms
47.3 写周期限制
符号
参数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tWR
写周期时间
ms
47.5 器件地址
主器件通过发送一个起始信号启动发送过程,然后发送它所要寻址的从器件的地址。8位从器件地址的高4位固定为(1010)。接下来的3位(A2A1A0)为器件的地址位,用来定义哪个器件以及器件的哪个部分被主器件访问,上述8CAT24WC01/024CAT24WC042CAT24WC081CAT24WC16可单独被系统寻址。从器件8位地址的最低位,作为读写控制位。“1”表示对从器件进行读操作,“0”表示对从器件进行写操作。在主器件发送起始信号和从器件地址字节后,CAT24WC01/02/04/08/16监视总线并当其地址与发送的从地址相符时响应一个应答信号(通过SDA线)。CAT24WC01/02/04/08/16再根据读写控制位(R/W)的状态进行读或写操作。
图47.4 器件地址及读写状体控制
47.6 单字节写
在字节写模式下,主器件发送起始命令和从器件地址信息(R/W)位置发给从器件,在从器件产生应答信号后,主器件发送CAT24WCxx的字节地址,主器件在收到从器件的另一个应答信号后,再发送数据到被寻址的存储单元。CAT24WCxx再次应答,并在主器件产生停止信号后开始内部数据的擦写,在内部擦写过程中,CAT24WCxx不再应答主器件的任何请求。
图47.5 单子节写时序图
47.7 写页
用页写,CAT24WC01可一次写入8个字节数据,CAT24WC02/04/08/16可以一次写入16个字节的数据。页写操作的启动和字节写一样,不同在于传送了一字节数据后并不产生停止信号。主器件被允许发送P(CAT24WC01:P=7;CAT24WC02/04/08/16:P=15)个额外的字节。每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CAT24WCxx产生一个应答位并将字节地址低位加1,高位保持不变。
    如果在发送停止信号之前主器件发送超过P+1个字节,地址计数器将自动翻转,先前写入的数据被覆盖。接收到P+1字节数据和主器件发送的停止信号后,CAT24Cxx启动内部写周期将数据写到数据区。所有接收的数据在一个写周期内写入CAT24Cxx
图47.6 写页时序图
47.8 单字节读
读操作允许主器件对寄存器的任意字节进行读操作,主器件首先通过发送起始信号、从器件地址和它想读取的字节数据的地址执行一个写操作。在CAT24Cxx应答之后,主器件重新发送起始信号和从器件地址,此时R/W位置1CAT24Cxx响应并发送应答信号,然后输出所要求的一个8位字节数据,主器件不发送应答信号但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图47.7 单子节读时序图
47.9 顺序读
CAT24Cxx发送完一个8位字节数据后,主器件产生一个应答信号来响应,告知CAT24Cxx主器件要求更多的数据,对应每个主机产生的应答信号CAT24Cxx将发送一个8位数据字节。当主器件不发送应答信号而发送停止位时结束此操作。
CAT24Cxx输出的数据按顺序由NN+1输出。读操作时地址计数器在CAT24Cxx整个地址内增加,这样整个寄存器区域可在一个读操作内全部读出,当读取的字节超过E(对于24WC01E=127;对24WC02E=255;对24WC04E=511;对24WC08E=1023;对24WC16E=2047)计数器将翻转到零并继续输出数据字节。
图47.8 顺序读时序图
47.10 典型应用
下面给出了存储器的典型应用,从图中可以看出存储器U1的地址管脚A0接电源,A1A2接地,可以计算出U1的器件地址固定为0xA2。存储器U2的地址管脚A0A1A2接地,可以计算出U1的器件地址固定为0xA0。请注意上拉电阻R1R2的取舍,在电路设计中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在软件设计中就只能采用模拟I2C的通许方式,因为模拟的方式可以库函数把对应管脚设置成内部上拉输入模式。设置完成后相当于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了。如果采用I2C接口方式通讯,就一定有上拉电阻才能完成这个功能。
图47.9 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