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问题

楼主(2017-02-12):
各位大神们,小弟刚学习红外技术。碰到不懂的求各位大神指教下,图中的是什么意思  缩写的根本看不懂啊

红外测距

红外测距

网友A:
一般是声波测距,红外和光速一样快,太难测了,没有那么快的处理器

网友B:
红外用相移测距,我正在查找这种测距算法,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大腿赶紧抱住

网友C:
红外测距不是有专门的模块吗

是的 但是需要比较高的

楼主(2017-03-15):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声波测距,红外和光速一样快,太难测了,没有那么快的处理器

要做的东西就是要用红外  我也很绝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测距不是有专门的模块吗

很难找到合适的模块   大神有相关的可以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用相移测距,我正在查找这种测距算法,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大神我们来加个q q 交流下呗

网友D:
大兄弟,买红外测距模块啊!淘宝百度浮点科技,你就知道了

网友E(2017-05-12):
引用 楼主:
要做的东西就是要用红外  我也很绝望啊

其实很简单,现有模块技术 是用红外光 加 红外光敏检测,光敏输出的不同电压,就反映了照射距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现有模块技术 是用红外光 加 红外光敏检测,光敏输出的不同电压,就反映了照射距离。 ...

你想的好简单,电压=距离?告诉你不可能

网友G:
怎么看起来像一只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想的好简单,电压=距离?告诉你不可能

他说的是短距离的红外对管吧,这个是可以通过读电压粗略得到距离的

网友H(2017-06-14):
读电压j精度是不是有点差了  白色和黑色反射强度差别很大的!

会有错误识别就是了,一般现在成熟的产品都还可以的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G:
怎么看起来像一只脚。。。

脚步的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