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个电流定义是胡扯的!

楼主(2017-02-12):
网上好多东西不靠谱,好百度者慎重!

楼主:
灯开关一闭上,瞬间灯泡就亮了,于是会以为电子运动速度超快!
实际上,是真正的龟速!100瓦灯泡时,电子走1cm可能得3分钟左右。比乌龟还慢!

网友A:
此地说的是“运流”,即带电物质的空间移动,其中的速度就是带电物质的移动速度。以此来作为电荷的平均移动速度没有问题。

LZ大惊小怪,说明LZ并不懂得什么是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开关一闭上,瞬间灯泡就亮了,于是会以为电子运动速度超快!
实际上,是真正的龟速!100瓦灯泡时,电子走 ...

真空管中由阴极发射到阳极的电子流可不是“龟速”。
没玩过真空管吧?

楼主: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

楼主:
经常有人问我,你懂微积分么?你懂磁放大器么?你懂真空管么?。。。

每每如此,我就会想到上面这一段文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

恭喜!讲故事的水平大为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开关一闭上,瞬间灯泡就亮了,于是会以为电子运动速度超快!
实际上,是真正的龟速!100瓦灯泡时,电子走 ...

电子电量、电子质量都是很容易百度出来的数值,阳极电压算100V好了。
由这三个量,最简单的四则运算即可计算出电子到达阳极的速度。

网友C:
楼主破天荒的知道了导线中的电子速度运动很慢,大吃一惊,心想,我原以为灯泡瞬间亮了,是电子跑得快! 赶紧去把这么重大的发现告诉21ic上的那帮白瓷,那帮白瓷充其量也就高中、中专学历,先找个百度的一个电流定义,不管自己又没看懂,告诉白瓷们自己刚刚发现的大道理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破天荒的知道了导线中的电子速度运动很慢,大吃一惊,心想,我原以为灯泡瞬间亮了,是电子跑得快! 赶 ...

玩电,就是要和电子打交道,研究哪里的电子?无非就是三种:真空,导体,半导体!电工研究电路,这个是基础!而要研究真空中电子,电子(真空)几乎是不二选择!所以研究真空管,目的并不是说要做电子管功放!

真空管原理非常有趣,我可以把它做成小人书(古代的画书?)!

网友C:
导体中的电子平均运动速度很快(温度),比火箭还快
导体中的电子定向移动的平均运动速度很慢(电流),比蜗牛还慢
真空中电子的运动速度可以很快,取决于两端的电压,电场加速,比火箭还快

lz不过看到了导体中形成电流的电子定向移动的平均运动非常慢,就大惊小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体中的电子平均运动速度很快(温度),比火箭还快
导体中的电子定向移动的平均运动速度很慢(电流),比 ...

那叫热速,而非平均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电,就是要和电子打交道,研究哪里的电子?无非就是三种:真空,导体,半导体!电工研究电路,这个是基 ...

“真空管原理非常有趣,我可以把它做成小人书”
期待中。

既然是要做成小人书,这些图片需要么?比如这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量、电子质量都是很容易百度出来的数值,阳极电压算100V好了。
由这三个量,最简单的四则运算即可 ...

四则混合运算都出来了。。。

mv^2=2q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原理非常有趣,我可以把它做成小人书”
期待中。

2年前准备做视频时,就收集了1个G的电子管书籍,这些图片你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个1/2吧?

手机上写1/2费事,我给放后面去了,直接写个2多省事!

好么,人家找不到2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上写1/2费事,我给放后面去了,直接写个2多省事!

好么,人家找不到2了!

不错,没有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灯开关一闭上,瞬间灯泡就亮了,于是会以为电子运动速度超快!
实际上,是真正的龟速!100瓦灯泡时,电子走 ...

射线管绝对不会慢。都是在高压驱动下。

楼主:
这样也就只能给高中生这样讲,本科生就不行了,得用微分,梯度,线积分等电磁学概念,一点一点推!到某个阶段,得使用这个阶段的工具!

楼主:
【即带电物质的空间移动】!

这个定义太外行了!
带电物质?空间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线管绝对不会慢。都是在高压驱动下。

那是,2倍的荷质比再开根号,都约等于6×10e5了,电压10000v就是6×10^7 m/s,都快接近光速了!不过这样计算也快失效了。

楼主:
速度太快,用质能方程干它!
质量m换成mo(1+V/x)
原来的速度表达式一阶近似,相当于乘个系数(1-3V/4x)
x=5×10^5

网友E:
灯泡为什么会热得发亮?

网友F: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G:
简单问题,复杂讨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就只能给高中生这样讲,本科生就不行了,得用微分,梯度,线积分等电磁学概念,一点一点推!到某个阶 ...

那你这句话说的对

楼主:
我简直跟神仙一样,料事如神!
论坛排名前三的都不了解此概念?!其他人不说了!

研究任何一个学科,起码要花一半时间来【推敲】基本概念!否则,欲速则不达!

网友I:
引用 楼主:
灯开关一闭上,瞬间灯泡就亮了,于是会以为电子运动速度超快!
实际上,是真正的龟速!100瓦灯泡时,电子走 ...

你说电子的定向移动比较慢是对的
但是人家的电流的定义也是对的。

请仔细想想,电子的定向移动速度与电信号的传播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估计你都明白,就是一时没有转过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电子的定向移动比较慢是对的
但是人家的电流的定义也是对的。

电信号改成电场!

楼主:
想弄清这个概念,无疑就是要把相关概念拿过来类比,类似概念不混淆,意味着定义初步成功!

关于各种电流定义,十分繁杂,经常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如果不做专题仔细研究,肯定是晕晕乎乎!

简单提醒一下,感兴趣的自己研究。

有个作者是这样分门别类定义的:先根据电荷是否自由,分成两大类A和B,A类根据介质的不同,分为3大类:传导、电解和运流电流!

这样分类,表面上看起来界限非常清晰!缺点也是显然的,没按照机理分!计算起来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