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逼死强迫症,在顶层模块中例化ROM出现的warning求助。

楼主(2017-02-12):
用FPGA做DDS,在顶层例化波形ROM后提示“Module instantiation should have an instance name”。提示的行数正是ROM名字那行,应该是指“模块实例化应该有一个实例名称”,请问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ddsrom(
        .clka(cclk),
        .addra(rom_addr),
        .douta(DA_Data)
        );

就是第一行的位置

网友A:
你这不是什么强迫症,你这是语法问题。
ddsrom             u_ddsrom(
        .clka                      ( cclk               ),
        .addra                    ( rom_addr       ),
        .douta                    ( DA_Data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什么强迫症,你这是语法问题。
ddsrom             u_ddsrom(
        .clka                      ...

恩,已经发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