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增益为1的低通滤波器,这样怎么计算截止频率。

楼主(2017-02-12):
增益为1的低通滤波器,这样怎么计算截止频率。

网友A:
此电路是S-Key滤波,当C2是C1的一半,R1=R2时,
  fo=√2/(4piRC2)

楼主:
对的,C2就是4.7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S-Key滤波,当C2是C1的一半,R1=R2时,
  fo=√2/(4piRC2)

想问一下,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的呢?

可以参阅: 滤波电路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1990&fromuid=923990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原来公式就这样。

网友B:
用MFB吧 SK的参数关键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FB吧 SK的参数关键性大

Wo和fo是对应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的呢?

这个帖子确实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C:
看到这个帖子,也看了captzs链接的那个帖子,都没有讲清楚如何计算截止频率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就是写出这个电路的电压传递函数。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写。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用节点电压列方程,尽管这个方法有点繁。下面用这个方法写一下楼主的电路:
考虑到理想化运放后,运放同相端电压与反相端相同,且在此电路中与输出电压相同,据此列节点方程并解之,就有(V2是输出电压,V1是输入电压):
V2/V1=1/[1+s(R1+R2)C2+s^2*R1R2C1C2]
这是一个二阶低通的传递函数,截止频率就是1/[2*pi*sqrt(R1R2C1C2)]

正统高端的分析验证了我用低端分析法得出的结果,很开心。多谢!

网友C:
其实二阶低通滤波器除了截止频率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参数Q值。这个电路的Q值是sqrt(R1R2C1C2)/[(R1+R2)C2],按照楼主给出的参数R1=R2,C1=2*C2,得到Q=0.707,这个Q值的二阶滤波器在截止频率的衰减是3dB。

网友B:
要设计什么样的滤波器,直接告诉我参数吧

楼主(2017-04-08):
为什么结不了贴

楼主:
分给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