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17能置高置低P15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7-02-12):
#include<SH79F083.h>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ff;
          while(1)
             {
            P1_5=0;
            P1_5=1;
          P1_7=0;
            P1_7=1;
            }
      }
问题是仿真时,P17能置高置低P15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你端口是用什么测的啊

网友B:
估计是没有设置成输出吧

网友C:
这个原因很多,估计是低级问题,楼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是jtag 占用一个引脚。。

网友C: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楼主:
嗯,除掉仿真器外部电源上电正常工作。

网友D: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