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接电阻来设定数码管显示的亮度

楼主(2017-02-12):
如何使用外接电阻来设定数码管显示的亮度?

对于这个外接电阻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LZ用的什么芯片来实现LED的静态显示?资料上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B:
在使用数码管显示时,可以随时通过改变寄存器0xXA的内容来改变数码管的亮度。

网友B:
可以使用三极管来实现的,接在集电极上!

网友C:
选择电阻,首先需要考虑流过的电流大小,以及功耗,从而决定他的封装,因为是驱动数码管,所以基本不需要考虑频率问题,如果涉及高频电路,则选择电阻就不能随便了,需要考虑频率响应。作为民用级别电阻实际功耗通常为额定功耗的2/3;如果是工业级别以及军用级别则电阻实际功耗通常与额定功耗的比值更小,总之一句话,元器件通常损坏并不是元件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功耗原因烧坏,实际功耗与额定功耗的比值越大,则电路寿命越长,工作越稳定。呵呵

网友B:
看下数码管资料算下电流就可以,如果是动态扫描,可以改变扫描时间来改变亮度

网友D:
亮度不是跟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D:
使用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E:
亮度不是外接电阻影响的。

网友E:
可以使用UL2003驱动数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UL2003驱动数码管

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UL2003驱动数码管

具有电流增益高、工作电压高、温度范围宽、带负载能力强等特点

网友G:
元器件通常损坏并不是元件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功耗原因烧坏

网友H:
使用驱动管才能驱动数码管

网友H:
可以外接igbt试试。

网友I:
外接电阻不能调节亮度。

网友I:
使用驱动电路才能改变亮度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驱动电路?

网友J:
外接电阻可以通过滑动电位器进行操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

使用mosfet作为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可以外接igbt试试。

这个不如直接使用驱动芯片了。

网友L:
你使用的什么控制电路?

网友L:
不知道楼主一个外接电路怎么控制亮度?控制电流吗?

网友M:
应该对驱动电路有关系

网友M:
使用74HC573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N:
使用电位器控制电流

网友N:
可以弄个电位器控制三极管。

网友O:
外界电阻的主要是为了分流的哈

网友O:
通过数码管的电流小了,,其亮度就回变暗的

网友P:
这个不是难度很大的,,能串接电阻的就OK的

网友P:
或者是并连一个非常小的电阻的也可以的

网友Q:
这个得靠芯片才能实现吧。

网友Q:
控制电流才能控制亮度。

网友R:
使用电位器。

网友R:
对于控制电路需要控制电流才行。

网友S:
数码管驱动

网友S:
单纯的电阻不能调控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