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P1584触摸电阻电容会烧其他器件

楼主(2017-02-13):
在应用中发现,当触摸MP1584外围电阻电容后会引起输出电压的增加,这种情况下会烧电路中的其他器件,不知道各位在应用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推荐下好用的环保覆盖物(用过705,太软,需要固化后硬的,邦定胶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A:
没有外壳,这么省?

网友B:
难道PCB是暴露的么?

网友B:
通常没有必要做额外的保护。
除非产品很特别,需要暴露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没有必要做额外的保护。
除非产品很特别,需要暴露PCB。

电路板有时候需要拆开跳线,想找个办法防止客户误操作碰到,目前修改电路板,同时覆胶

网友C: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使用703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使用703覆盖了

LM2575外围元件少,这个问题就不明显,另外,请问下你有用到MP1584-C394高电压版本吗,有的话推荐个能提供原装进口货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