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lfson声卡(WM8960,WM8904)

楼主(2017-02-13):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是否有AGC功能,可以关闭后再测试。

网友B:
即使同一声源,每次录音的数据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是电路内噪声的影响。但如果相差过大,那么就要检查电路设计了,特别要注意电源和系统EMC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AGC功能,可以关闭后再测试。

芯片没有AG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同一声源,每次录音的数据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是电路内噪声的影响。但如果相差过大,那么就要检查电路 ...

在芯片MIC脚可以测到相同幅度和失真度的音频。可以判断输入源都相同。每次录音起始电平都会不同,录音开始后电平都是上升。噪声应该会影响失真度,失真度一直是保持不变的。波形也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芯片MIC脚可以测到相同幅度和失真度的音频。可以判断输入源都相同。每次录音起始电平都会不同,录音开 ...

那么检查电路设计、内噪声情况以及软件操控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检查电路设计、内噪声情况以及软件操控是否有问题。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内噪声是什么意思?软件那同事还不能任意对这个声卡进行配置。测试过别人板子上WM8962也有相同的现象。问题难定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内噪声是什么意思?软件那同事还不能任意对这个声卡进行配置。测试过别人板子上WM89 ...

内噪声就是系统内部产生的噪声,来自电源、振荡器、总线等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噪声就是系统内部产生的噪声,来自电源、振荡器、总线等处。

感觉噪声影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录音后播放录音,音频幅度会增加百分之五十。声卡直接输出会从0.3V增加到0.42V左右。现象是这样:输入20mV不变,输出会320到330mV,然后慢慢增,增的现象是先增到335mV,在退回315mV,在增到336mV,在退回316mV,以此类推,最终增到420mV左右稳定。稳定后也会有10mV的变化范围,只是不会再增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噪声影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录音后播放录音,音频幅度会增加百分之五十。声卡直接输出会从0.3V增加到 ...

你的感觉并无证据支持,至少从你提供的信息看无法排除。总之,要么软件、要么硬件或者二者都有问题。录音后再播放,电平未必跟原来的相同,这很正常。追求一致的话,需要软件控制。而在录音过程中,如果软件设置没有改变,但输出电平逐渐增大,不排除是噪声导致的一定程度的自激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觉并无证据支持,至少从你提供的信息看无法排除。总之,要么软件、要么硬件或者二者都有问题。录音 ...

谢谢您,我还是解决不了这问题。

网友C(2017-06-08):
你好,看到你有用WM8904,寄存器的配置,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