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对同一批次的两块板子的抗干扰能力相差较大,...

楼主(2017-02-13):
采用的模块的左侧芯片是模拟部分,一块小小的芯片是该部分的模拟数据采集处理的芯片。
情况是贴片了一批次的板子,用同样的程序,然后挑选了三块做EMC抗干扰辐射的测试,试验下来其中一块板子特别稳定,另外两块板子相对较差,信号采集的部分是用了模拟采样部分,我而言我觉得如果是PCB方面来看抗干扰行不行,基本是从方面着手,第一接地问题,模拟部分与数字的接地问题;第二晶振问题;第三电源问题;第四IC内部的接地不良;
    数字和模拟接地采取的是单点接地,而且地方面能多打过孔就多打了;晶振和IC贴片前做过测试基本验证接地良好,而且工作正常,电源部分是根据厂家提供的经典电路来绘制的,同一批次贴片用的材料也一样,基于这些情况,但是EMC抗干扰效果不一样。
     而且刚接触EMC也不知道怎么着手,还有什么遗漏,如何处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抗干扰不过是什么现象?重启死机还是啥?
壳子是金属还是塑料?适配器是几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不过是什么现象?重启死机还是啥?
壳子是金属还是塑料?适配器是几芯? ...

这段时间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这边抗干扰不行是单片机的模拟采样不稳定,壳子是塑料的,我没用到适配器,目前解决了两点,一个是硬件的抗干扰电路,另一个是解决了软件上的应该说是谐振的串扰,后期再优化一下电源部分和接地应该会更好

网友B:
两款板子差异大,要考虑器件误差。从器件本身看,电容的误差影响大。

楼主(2020-04-28):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两块板子在同时工作时,板子发射的信号在水或者空气中传播,由于基表(金属管道)的限制,一块板子溢出来的信号传递到了另一块板子,这时候相互引起了干扰,间距拉开就可以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