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外挂并口NAND FLASH都用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2017-02-13):
大家外挂并口NAND FLASH都用什么型号芯片?如果要求FLASH容量较大,是不是采用模拟总线的方式?谢谢!

网友A:
模拟总线肯定速度慢,直接用通信接口。一般芯片都具备的。比如你用SPI,IIC,等,都行。

楼主:
二楼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本人要外挂并口NAND FLASH存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本人要外挂并口NAND FLASH存储器。

参见几大品牌ARM开发板

网友C:
三星的好像有吧,富士通的有吧

网友D:
不是都用SDRAM吗?

网友D:
STM32还能挂载NAND FLASH?

网友E:
STM32f1的话,100脚以上多有FSMC接口。
具体电路你可以参考下STM32F1官方的评估板的电路图。

网友F:
K9F1G08U 接线非常少8根数据就完事

网友G:
推荐旺宏  或者 spansion的

网友G:
旺宏 或 spansion

网友:
我在项目中用过HY27UF082G2B

网友H:
用硬件的通信接口,模拟的慢

网友I:
联系供货商啊,能买到哪个就用哪个,买不到货,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