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些WIFI模块的PCB图鉴赏

楼主(2017-02-13):
高清的图就不方便贴出来了,因为这些板中很多都是在大批量生产的。
全部板按RF单端50欧,USB差分90欧,射频、DDR时钟、网线、PCI-E等差分100欧设计,这些板中差不多一半是双面板,一半是四层板,没有更多层的,保证性能的情况下,成本很重要。
一些标准IOT模块都是15X30mm大小的(一些更大尺寸的同类外形定制模块就不贴出来了),外围引脚基本功能上都兼容,底部测试点和MARK点位置全兼容,可根据成本、连云平台要求(比如单、双云)等直接互换,底板通用性就很强。
路由器模块里MTK7628AN模块25X36mm大小,真正的单面贴啊,不象有的板还在主芯片底面还放了一堆大电容,DDR2按DATASHEET要求,就近直拉,没有做等长,AR9331模块20X44mm大小,QCA9531模块37X44.5mm大小,从图上可看出,DDR2引线按DATASHEET要求全做了分组等长处理。7628和9531的标准模块都引出了全部可用引脚。
所有显示了DRC错误都是PCB天线强行接地和0欧电阻在设计完成后直接短路处。

楼主:
海信外形QCA4004带电源和电平转换这个板DL3001B-V1.1大小只有20X40mm,单面贴双面板,却做到了可选贴RS485、TTL3.3V或TTL5V电平通信接口,电源也可选贴3.3V或5V(LDO转3.3V),电源要改5V DC-DC转3.3V也是放得不的。

楼主:
WIFI模块应用上的硬件几个注意点:
1、整个机箱不能屏蔽,天线周围不要太靠近其它金属件(底板PCB相应位置铜皮挖空、用塑料机壳等)。在对性能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下,必须按整机做天线匹配电路调整。
2、明确各接口电平,是3.3V,还是2.5V等,做好相应的电平匹配。
3、注意各上电配置IO等特殊口的起始电平要求,要用到这些脚时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起始电平接口,保证芯片的正常工作,比如QCA4004的TXD1脚要求上电为低电平,但一般UART口上都是要求做成默认接高的,对接对方的电路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隔离处理,特别是对方电路不明的情况下,比如用两次NPN三极管反相电路,第一级的基极不要接上拉电阻,来保证此脚上电或复位时一定是低电平。
4、贴片模块的底板上要注意模块底层相应位置有露铜的地方和有阻抗、射频相关的地方,底板顶层周围要做铜皮挖空处理,或至少不能打过孔,这可能因生产工艺问题会有露铜的情况发生。
5、一些功能上不用到,但是方便生产和维修等的引脚尽量引出到插座或测试点上,比如调试、烧写口等。6、供电电流要留有足够的余量,别看IOT WIFI芯片平时3.3V只有几十mA的平均电流,但是在射频发射时的瞬态电流一般都能达到三百多mA,如果电源瞬态达不要这个要求,必须在底板的模块电流入口处加至少470uF的大电容储能。路由器模块的瞬态电流就更大,必须能保证至少有1A。

网友A:
底板PCB相应位置铜皮挖空

请问挖空有什么作用?如果不挖,那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PCB相应位置铜皮挖空

请问挖空有什么作用?如果不挖,那会有什么问题 ...

射频信号被吸收和屏蔽,天线频率特性的改变等。
最终实际可用距离大大缩短。

网友B(2017-04-21):
请教楼主,你说的USB阻抗90欧,是要求制版厂加工时生成90欧,还是自己计算、自己画图时实现的?

网友C:
制板的时候会算阻抗线的阻值,一般是需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你说的USB阻抗90欧,是要求制版厂加工时生成90欧,还是自己计算、自己画图时实现的? ...

自己先用SI9000之类的软件计算好板厚、介电常数、线宽、间距等值,在PCB设计软件中按计算值来设计和输出制板文件,最终板厂会根据自己的板材、工艺等情况进行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