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使用INA111AP芯片以及前端输入是一个线性稳压模块的电...

楼主:
关于使用INA111AP芯片以及前端输入是一个线性稳压模块的电路的分析???
请教各路大神们

INA111AP
高速 FET 输入仪器放大器
前端输入段原本就是接一个采集信号,但是还有一路就是接在线性稳压MAX1616的输出端(MAX1616输出是1.24到28V),但是这里是一个固定电压输入。

线性稳压 MAX1616

线性稳压 MAX1616

网友A(2017-02-13):
电路中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B:
就目前肉眼能见的而言,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原因同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肉眼能见的而言,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原因同2楼

是的,上午一忙,忘记更新了,是错的,原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上午一忙,忘记更新了,是错的,原来的

现在重新更新了一下,最后确定是一个高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