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分复用器

楼主(2017-02-13):
WDM
WDM是将一系列载有信息、但波长不同的光信号合成一束,沿着单根光纤传输;在接收端再用某种方法,将各个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分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同时在一根光纤上传输多路信号,每一路信号都由某种特定波长的光来传送,这就是一个波长信道。
在同一根光纤中同时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光波长信号通过不同光信道各自传输信息,称为光波分复用技术,简称WDM。光波分复用包括频分复用和波分复用。光频分复用(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FDM)技术和光波分复用(WDM)技术无明显区别,因为光波是电磁波的一部分,光的频率与波长具有单一对应关系。通常也可以这样理解,光频分复用指光频率的细分,光信道非常密集。光波分复用指光频率的粗分,光信道相隔较远,甚至处于光纤不同窗口。
光波分复用一般应用波长分割复用器和解复用器(也称合波/分波器)分别置于光纤两端,实现不同光波的耦合与分离。这两个器件的原理是相同的。光波分复用器的主要类型有熔融拉锥型,介质膜型,光栅型和平面型四种。其主要特性指标为插入损耗和隔离度。通常,由于光链路中使用波分复用设备后,光链路损耗的增加量称为波分复用的插入损耗。当波长11,l2通过同一光纤传送时,在与分波器中输入端l2的功率与11输出端光纤中混入的功率之间的差值称为隔离度。
使用WDM技术的产品主要有CWDM和DWDM。
CWDM
CWDM是一种面向城域网接入层的低成本WDM传输技术。从原理上讲,CWDM就是利用光复用器将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复用至单根光纤进行传输,在链路的接收端,借助光解复用器将光纤中的混合信号分解为不同波长的信号,连接到相应的接收设备。其原理如图1所示。与DWDM的主要区别在于:相对于DWDM系统中0.2nm到1.2nm的波长间隔而言,CWDM具有更宽的波长间隔,业界通行的标准波长间隔为20nm。ITU-T G.694.2规定的波长如表1所示。各波长所属的波段如图2所示,覆盖了单模光纤系统的O、E、S、C、L等五个波段。
由于CWDM系统的波长间隔宽,对激光器的技术指标要求较低。由于波长间隔达到20nm,所以系统的最大波长偏移可达-6.5℃~+6.5℃,激光器的发射波长精度可放宽到±3nm,而且在工作温度范围(-5℃~70℃)内,温度变化导致的波长漂移仍然在容许范围内,激光器无需温度控制机制,所以激光器的结构大大简化,成品率提高。
另外,较大的波长间隔意味着光复用器/解复用器的结构大大简化。例如,CWDM系统的滤波器镀膜层数可降为50层左右,而DWDM系统中的100GHz滤波器镀膜层数约为150层,这导致成品率提高,成本下降,而且滤波器的供应商大大增加有利于竞争。CWDM滤波器的成本比DWDM滤波器的成本要少50%以上,而且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和批量的增大会进一步降低。
DWDM
DWDM技术是利用单模光纤的带宽以及低损耗的特性,采用多个波长作为载波,允许各载波信道在光纤内同时传输。
与通用的单信道系统相比,密集 WDM (DWDM)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系统的通信容量,充分利用了光纤的带宽,而且它具有扩容简单和性能可靠等诸多优点,特别是它可以直接接入多种业务更使得它的应用前景十分光明。
DWDM从结构上分,目前有集成系统和开放系统。集成式系统:要求接入的单光传输设备终端的光信号是满足G.692标准的光源。开放系统,是在合波器前端及分波器的后端,加波长转移单元OTU,将当前通常使用的G.957接口波长转换为G.692标准的波长光接口。这样,开放式系统采用波长转换技术?使任意满足G.957建议要求的光信号能运用光-电-光的方法,通过波长变换之后转换至满足G.692要求的规范波长光信号,再通过波分复用,从而在DWDM系统上传输。
DWDM系统可提供16/20波或32/40波的单纤传输容量,最大可到160波,具有灵活的扩展能力。用户初期可建16/20波的系统,之后根据需要再升级到32/40波,这样可以节省初期投资。其升级方案原理:一种是在C波段红带16波加蓝带16波升级为32波的方案;另一种是采用interleaver,在C波段由200GHz间隔16/32波升级为100GHz间隔20/40波。进一步的扩容求,可提供C+L波段的扩容方案,使系统传输容量进一步扩充为160波。
在DWDM系统中,采用独立的1510nm波长(速率为2Mb/s)承载光监控信道(OSC),传送网管、公务和监控信息,帧结构符合G.704,实际用于监控信息传送的速率为1920kb/s。0SC光监控信道是DWDM系统工作状态的信息载体。在DWDM系统中,OSC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传送光信道层、光复用段层和光传输段层的维护和管理信息,提供公务联络及使用者通路,同时它还可以提供其它附加功能。OSC主要包括的子系统功能为:OSC信道接收和发送、时钟恢复和再生、接收外部时钟信号、OSC信道故障检测和处理及性能监测、CMI编解码、OSC帧定位和组帧处理、监控信息处理。性能的监测(B1、J0、OPM、光放监测),可由业务接入终端完成。模拟量监测功能和B1误码监测功能,提供不中断业务的多路光通道性能监测(包括各信道波长、光功率、光信噪比),适时监测光传送段和光通道性能质量,提供故障定位的有效手段。具有监测放大器的输入光功率、输出光功率、PUMP驱动电流、PUMP制冷电流、PUMP温度和PUMP背向光功率的功能。具有监测多方向的波数、各信道的波长、光功率和光信噪比等性能,监测的波长精度可大于0.05nm、光功率精度可大于0.5dBm、信噪比精度可大于0.5dB。
特点
⑴充分利用光纤的低损耗波段,增加光纤的传输容量
使一根光纤传送信息的物理限度增加一倍至数倍。我们只是利用了光纤低损耗谱(1310nm-1550nm)极少一部分,波分复用可以充分利用单模光纤的巨大带宽约25THz,传输带宽充足。
⑵具有在同一根光纤中,传送2个或数个非同步信号的能力,有利于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兼容,与数据速率和调制方式无关,在线路中间可以灵活取出或加入信道。
⑶对已建光纤系统,尤其早期铺设的芯数不多的光缆,只要原系统有功率余量,可进一步增容,实现多个单向信号或双向信号的传送而不用对原系统作大改动,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⑷由于大量减少了光纤的使用量,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由于光纤数量少,当出现故障时,恢复起来也迅速方便。
⑸有源光设备的共享性,对多个信号的传送或新业务的增加降低了成本。
⑹系统中有源设备得到大幅减少,这样就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由于多路载波的光波分复用对光发射机、光接收机等设备要求较高,技术实施有一定难度,同时多纤芯光缆的应用对于传统广播电视传输业务未出现特别紧缺的局面,因而WDM的实际应用还不多。但是,随着有线电视综合业务的开展,对网络带宽需求的日益增长,各类选择**的实施、网络升级改造经济费用的考虑等等,WDM的特点和优势在CATV传输系统中逐渐显现出来,表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甚至将影响CATV网络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