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别小看了“运流”....

楼主(2017-02-13):
最近,看到一个不懂运流的,觉得有必要说一说。

其实,运流伴随着静电而生。有静电就可能有运流,且通常以绝缘体为媒介。

楼主:
电子行业里通常所说的静电保护,其实根源也与此有关。下面说点基本且形象的东西。

楼主:
下面给两个图,那是大学(MIT)普通物理电磁学课程上的静电实验——尖端放电:

楼主:
上图中的那个静电发电机之原理见下图:

其中就涉及到了运流。

网友A:
定义都没搞清,又开始扯了。

【带电物质的空间移动】

我带个电瓶溜达,按此定义,一路都是运流。。。裤裆里淌出来的???

楼主:
下面再给一幅图:

楼主:
上图是个静电加速器,早期原子与核物理实验就靠它了。

楼主:
再来一幅实物图:

楼主:
再看几幅趣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都没搞清,又开始扯了。

【带电物质的空间移动】

一点错也没有。
你拿着块摩擦过的塑料三角板(带静电)走路,一路上就存在运流。
只不过电流极小,难以测量出来而已。
这已经由亨利·罗兰在1876年在亥姆霍兹实验室以相当高难度的实验证实。

楼主:
运流是电流形式的一种,自然界中普遍存在。

它有坏的一面,也有可利用之好的一面。上面所提到的静电发电机就是一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是个静电加速器,早期原子与核物理实验就靠它了。

第二次人工核反应(第一次是考克饶夫),就是范德格拉夫起电机构成的静电加速器实现的。以质子轰击锂金属,然后光谱分析,见到了氦光谱。

网友B:
罗兰实验,是麦克斯韦(时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个实验。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再理某人,在他眼里,21ic上只是高中生,中专生的水平,都是白瓷。
某人觉这个论坛,电磁场水平最高的是他自己,信号与系统水平最高也是他自己,电路水平最高的是他自己,微电子半导体、真空器件...水平最高的还是他自己...  他就是椰树降临,...  当然也可能是北医六院跑出来的...
今后不再回某人的贴了,以前一段时间做到了,但最近看不惯,理了几句,罪过...
@HWM  @mayc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再理某人,在他眼里,21ic上只是高中生,中专生的水平,都是白瓷。
某人觉这个论坛,电磁场水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再理某人,在他眼里,21ic上只是高中生,中专生的水平,都是白瓷。
某人觉这个论坛,电磁场水 ...

说我是高中生水平,我只能认账,因为确实没上过正牌大学。
甚至高中都没有上完,上到高二,wenge就开始了,不上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我是高中生水平,我只能认账,因为确实没上过正牌大学。
甚至高中都没有上完,上到高二,wenge就开始了 ...

那你年龄很大啦

网友A:
几个大师报团取暖了。。。

最近这两天抽空,录制<电子运动论>,放论坛上来,让这些大师咬牙切齿地恨哪!!!
没有什么比招人恨,还畅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几个大师报团取暖了。。。

最近这两天抽空,录制

那你光说不练呀,那一直说做视频,也没见有啥呀

网友B:
在21ic算是年龄大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E:
大龄青年(≧∇≦)

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辛弃疾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含义: 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表示岁数虽大,还能为国尽力。

网友F:
啥是运流

网友B:
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辛弃疾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含义: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表示岁数虽大,还能为国尽力。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出自辛弃疾,《史记》可没说这句。

网友G:
第一次听说运流,我还以为运算放大器的电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辛弃疾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含义: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表示岁数虽 ...

廉颇老矣,那一饭三遗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辛弃疾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含义: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表示岁数虽 ...

这个是出自史记:

网友H:
楼已歪矣,尚能扶否?罪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点错也没有。
你拿着块摩擦过的塑料三角板(带静电)走路,一路上就存在运流。
只不过电流极小,难以测量 ...

借口而已!

没办法测量,总可以定量计算吧?需要什么条件,自己假设!

千万别说,电流太小了,没法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已歪矣,尚能扶否?罪过。

不正扶着麽?

不扯运流,扯静电学的应用了,马文蔚等写了很多著作,大家都熟悉的就少说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我是高中生水平,我只能认账,因为确实没上过正牌大学。
甚至高中都没有上完,上到高二,wenge就开始了 ...

可以看作这是一笔其他人没有的财富,就象我饿过肚子,现在吃饭,碗里不会剩一粒米饭,到哪里都一样。

恐歪楼,莫多说,不堪回首,怕流泪。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作这是一笔其他人没有的财富,就象我饿过肚子,现在吃饭,碗里不会剩一粒米饭,到哪里都一样。 ...

那人家maychang我知道,你也在那装,那你还饿肚子,估计是减肥吧,哈哈哈,加油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人家maychang我知道,你也在那装,那你还饿肚子,估计是减肥吧,哈哈哈,加油呀  ...

那是6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作这是一笔其他人没有的财富,就象我饿过肚子,现在吃饭,碗里不会剩一粒米饭,到哪里都一样。 ...

wenge开始,大学停止招生,人人皆如此。所以说不上是“一笔其他人没有的财富”。饿肚子也是一样,那时人人皆饿,至多是饿得厉害些缓和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人家maychang我知道,你也在那装,那你还饿肚子,估计是减肥吧,哈哈哈,加油呀  ...

shalixi是真挨过饿的。没有经历过,难于体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halixi是真挨过饿的。没有经历过,难于体会。

哦,那我为之前的话道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作这是一笔其他人没有的财富,就象我饿过肚子,现在吃饭,碗里不会剩一粒米饭,到哪里都一样。 ...

那我不清楚您具体情况,得罪啦

网友B:
补充一幅照片。
范德格拉夫及其起电机,1929年,斯坦福大学。
图中两个黑色导体圆球是用丝线吊起来的。两根传送带是真丝织成(那时还没有尼龙,正是在1929年杜邦公司开始研究合成纤维)。用两个导体圆球是为了产生对大地一正一负的电压以产生火花放电。

网友D:
  那安培环路定理似乎有相关介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