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uboot设置bootargs里的“fbmem=”参数是什么用?

楼主(2017-02-13):
想用imx6q驱动自己的1920×480的lvds屏,设置uboot启动参数时输入一堆命令行(任需修改):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WXGA,if=RGB24,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28M,28M fec_mac=1E:ED:19:27:1A:B3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请问:
1.“fbmem=”有什么用?
2.针对1920×480的lvds屏,LDB-WXGA处是否需要修改?
3.其他参数还有需要修改的吗?
谢谢

楼主:
嵌入式新人,求指导

网友A:
用来设置frame buffer 的大小, 具体参数的意义,可以看 随板软件包里linux source code 搜索 'fbm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