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ubg时查看定时器内的数值

楼主(2017-02-13):
用的launchPad开发板,用的定时器A增加记数方式,在debug时怎么去查看定时器A中的计数值,看数据手册是说TAR寄存器,但加入后提示出错呢

网友A:
你的编译器报错是什么?

网友A:
用的CC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译器报错是什么?

也不是报错,就是上图显示的,不能看TAR这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B:
输入寄存器地址?

网友B:
定时器A的寄存器没有读写保护吧。

网友C:
是这样子的,你的这个是expression 窗口,里面只可以看你自己定义的变量的值,而不是看芯片寄存器中的值,你都没有定义TAR这个变量,你肯定是看不到的,这个expression 窗口也是识别不了的。
寄存器的值是看register 窗口的,我没用过IAR的,但是通常会放在View --> Registers 点这个就可以看见所有寄存器里面的配置,值是多少了。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的,你的这个是expression 窗口,里面只可以看你自己定义的变量的值,而不是看芯片寄存器中的值, ...

明白了,火山大神

网友D:
你使用的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D:
试试CCS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情况?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F:
寄存器的值是看register的

网友G:
定时器A的寄存器没有读写保护??

网友B:
这个直接查看地址不行么

网友B:
其他的寄存器都能读取,这个寄存器应该是有保护。

网友:
debug能够查看寄存器数值才对。

网友:
通过捕获模块将TAR的值捕捉到TACCRx,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