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带宽问题

楼主:
如上图所示,是ADI公司的一款集成运放,它的带宽根据增益的不同而不同,只能看出增益变大了,带宽变小了,并不能得出什么具体的规律,数据手册上搜索也没有其他公式可以参考。那比如我要将某个频率的信号放大某个倍数,此时并不知道运放的带宽,那如何选取运放呢?下面是TI公司的一款运放,更是摸不着头脑,它只写了一个参考数据:Gain-Bandwidth Product 8MHz..............

网友A(2017-02-13):
数据手册上有频率、相位和增益曲线,根据这个曲线就可以确定出不同增益下可用的带宽了

网友B:
根据-3dB定义,将运放接成跟随器,测出的GB就是GBW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频率、相位和增益曲线,根据这个曲线就可以确定出不同增益下可用的带宽了 ...

数据手册上只有固定增益的带宽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3dB定义,将运放接成跟随器,测出的GB就是GBW参数。

那也只是知道了增益为1时带宽啊

网友B(点评):
G=1,根据GB=GBW/G,那么GBW参数不就出来了。然后按照GBW=n*f选择运放。

网友C:
GBW >H*fhf*AF;  H保险系数,即在fhf频率出,开环增益为闭环增益的AF的H倍,取10--100;

网友D:
一般都是给一个大致的数据。使用时需要远低于这个值才能够保证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