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众拳【STM8入门】第49讲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硬件接口)

楼主(2017-02-13):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49讲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硬件接口)
49.1 实验目的
通过STM8芯片集成的I2C硬件接口读写CAT24C02存储器。
49.2 STM8芯片I2C总线连接管脚
图49.1  I2C总线连接管脚
49.3 程序文件设计      49.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硬件接口)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AT24Cxx_Demo1();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I2C_EE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49.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49.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at24cxx.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49.3.4  at24cxx.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void I2C_EE_Init(void)
{
    I2C_Init(I2C_Speed,0,I2C_DUTYCYCLE_2,I2C_ACK_CURR,I2C_ADDMODE_7BIT,16);//I2C初始化
    I2C_Cmd(ENABLE);//使能I2C功能
}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u16 WriteAddr,u8 NumByte)//I2C写函数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获取指定的标志状态(判断总线状态)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I2C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检测指定信号状态(EV5事件)如果没有发送完成在这里等待
    if(EE_TYPE>AT24C16)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ADDRESS,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u8)(WriteAddr>>8));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lse
    {   //1010 000 0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ADDRESS+((WriteAddr/256)<<1),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2C_SendData((u8)(Write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while(NumByte--)
    {
        I2C_SendData(*pBuffer);
        pBuffer++;
        if(NumByte==0)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lse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u16 ReadAddr,u8 NumByte)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f(EE_TYPE>AT24C16)
    {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ADDRESS,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u8)(ReadAddr>>8));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else
    {   //1010 000 0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ADDRESS+((ReadAddr/256)<<1),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I2C_SendData((u8)(Read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EEPROM_ADDRESS,I2C_DIRECTION_RX);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while(NumByte)
    {
        if(NumByte==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if(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pBuffer=I2C_ReceiveData();
            pBuffer++;
            NumByte--;
        }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
void AT24Cxx_Demo1(void)
{
    u8 TX_buf[]="LY-STM8";//测试数据
    u8 RX_buf[8];
    delay_ms(2);
    I2C_EE_BufferWrite(TX_buf,0x20,7);
    delay_ms(20);
    I2C_EE_BufferRead(RX_buf,0x20,7);
    RX_buf[7]='\0';//加上'\0',数组才能正确打印出来
    printf("%s\r\n",RX_buf);
}
49.3.5  at24cxx.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AT24CXX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AT24CXX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define AT24C64  8191
#define AT24C128 16383
#define AT24C256 32767
#define EE_TYPE  AT24C02
#define I2C_Speed 100000
#define EEPROM_ADDRESS 0xA0
void I2C_EE_Init(void);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u16 WriteAddr,u8 NumByte);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u16 ReadAddr,u8 NumByte);
void AT24Cxx_Demo1(void);
#endif
49.3.6  at24cxx.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AT24CXX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AT24CXX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49.3.7  at24cxx.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AT24CXX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AT24CXX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49.3.8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9.3.9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49.4 实验效果
通讯过程如“图49.2  I2C总线通讯效果”,没按一次复位键,I2C工作一次,打印出数组“LY_STM8”。
图49.2  I2C总线通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