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众拳【STM8入门】第50讲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模拟方式)

楼主(2017-02-13):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50讲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模拟方式)
50.1 实验目的
通过STM8芯片的两个引脚模拟I2C时序来读写CAT24C02存储器。
50.2 STM8芯片I2C总线连接管脚
图50.1  I2C总线连接管脚
50.3 I2C总线的数据传送      50.3.1  数据位的有效性规定
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状态才允许变化。
图50.2  数据位的有效性规定
50.3.2  起始和终止信号
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
图50.3  起始和终止信号
起始和终止信号都是由主机发出的,在起始信号产生后,总线就处于被占用的状态;在终止信号产生后,总线就处于空闲状态。连接到I2C总线上的器件,若具有I2C总线的硬件接口,则很容易检测到起始和终止信号。
50.3.3  数据传送格式
1)字节传送与应答
    每一个字节必须保证是8位长度。数据传送时,先传送最高位(MSB),每一个被传送的字节后面都必须跟随一位应答位(即一帧共有9位)。
图50.4  数据传送格式
50.4 总线时序
图50.5  总线时序
图50.6  读写周期范围
50.5 单字节写
在字节写模式下,主器件发送起始命令和从器件地址信息(R/W)位置发给从器件,在从器件产生应答信号后,主器件发送CAT24WCxx的字节地址,主器件在收到从器件的另一个应答信号后,再发送数据到被寻址的存储单元。CAT24WCxx再次应答,并在主器件产生停止信号后开始内部数据的擦写,在内部擦写过程中,CAT24WCxx不再应答主器件的任何请求
图50.7  单字节写
50.6 单字节读
读操作允许主器件对寄存器的任意字节进行读操作,主器件首先通过发送起始信号、从器件地址和它想读取的字节数据的地址执行一个写操作。在CAT24Cxx应答之后,主器件重新发送起始信号和从器件地址,此时R/W位置1,CAT24Cxx响应并发送应答信号,然后输出所要求的一个8位字节数据,主器件不发送应答信号但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图50.8  单字节读
50.7 程序文件设计      50.7.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CAT24WCxx存储器实验(I2C模拟方式)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AT24Cxx_Demo2();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I2C_Configuration();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50.7.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50.7.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i2c.h"
#include "at24cxx.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50.7.4  i2c.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I2C_PORT, I2C_SCL_PIN,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GPIO_Init(I2C_PORT, I2C_SDA_PIN,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_OUT;
    I2C_SDA_H;
    I2C_SCL_H;
    delay_us(5);
    I2C_SDA_L;
    delay_us(6);
    I2C_SCL_L;
}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_OUT;
    I2C_SCL_L;
    I2C_SDA_L;
    I2C_SCL_H;
    delay_us(6);
    I2C_SDA_H;
    delay_us(6);
}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OUT;
    I2C_SCL_L;
    I2C_SDA_L;
    delay_us(2);
    I2C_SCL_H;
    delay_us(5);
    I2C_SCL_L;
}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OUT;
    I2C_SCL_L;
    I2C_SDA_H;
    delay_us(2);
    I2C_SCL_H;
    delay_us(5);
    I2C_SCL_L;
}
// 返回1 代表 非应答信号
// 返回0 代表 有应答信号
u8 I2C_Wait_Ack(void)
{
    u8 tempTime=0;
    I2C_SDA_IN;
    delay_us(5);
    I2C_SCL_H;
    delay_us(5);
    while(GPIO_ReadInputPin(I2C_PORT,I2C_SDA_PIN))
    {
        tempTime++;
        if(tempTime>250)
        {
            I2C_Stop();
            return 1;
        }
    }
    I2C_SCL_L;
    return 0;
}
void I2C_Send_Byte(u8 txd)
{
    u8 i=0;
    I2C_SDA_OUT;
    I2C_SCL_L;
    for(i=0;i<8;i++)
    {
        if((txd&0x80)>0)
        {
            I2C_SDA_H;
        }
        else
        {
            I2C_SDA_L;
        }
        txd<<=1;
        I2C_SCL_H;
        delay_us(5);
        I2C_SCL_L;
        delay_us(5);
    }
}
//ack=0 发送非应答信号 代表接收完成
//ack=1 发送应答信号 代表接收未完成 继续接收
u8 I2C_Read_Byte(u8 ack)
{
    u8 i=0, receive=0;
    I2C_SDA_IN;
    for(i=0;i<8;i++)
    {
       I2C_SCL_L;
       delay_us(2);
       I2C_SCL_H;
       delay_us(2);
       receive<<=1;
       if(GPIO_ReadInputPin(I2C_PORT,I2C_SDA_PIN))
         receive++;
       delay_us(1);
    }
    if(ack==0)
    {
        I2C_NAck();
    }
    else
    {
        I2C_Ack();
    }
    return receive;
}
50.7.5  i2c.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I2C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I2C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I2C_SCL_PIN GPIO_PIN_1
#define I2C_SDA_PIN GPIO_PIN_2
#define I2C_PORT GPIOE
#define I2C_SCL_L GPIO_WriteLow(I2C_PORT,I2C_SCL_PIN);
#define I2C_SCL_H GPIO_WriteHigh(I2C_PORT,I2C_SCL_PIN);
#define I2C_SDA_L GPIO_WriteLow(I2C_PORT,I2C_SDA_PIN);
#define I2C_SDA_H GPIO_WriteHigh(I2C_PORT,I2C_SDA_PIN);
#define I2C_SDA_OUT GPIO_Init(I2C_PORT, I2C_SDA_PIN,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define I2C_SDA_IN GPIO_Init(I2C_PORT, I2C_SDA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Ack(void);
u8 I2C_Wait_Ack(void);
void I2C_Send_Byte(u8 txd);
u8 I2C_Read_Byte(u8 ack);
#endif
50.7.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50.7.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