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转】示波器x-y模式,及李萨如模式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7-02-13):
一种测量相移的办法就是使用XY模式,相移即两个不同的周期性信号间定时的差异。这个测量技术包括照常将一个信号输入到水平系统,然
后将另一个信号输入到垂直系统——将其称之为XY测量,是因为X轴和Y轴都跟踪电压。由这种方案产生的模式被称为李沙育模式。

。从李沙育模式的形状可以分辨两个信号间的相位差异,而且还可以分辨它们的频率比率。

下图 显示了适用于不同的频率比和相移的李沙育模式。

网友A:
用来测量相同频率信号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A:
示波器必须得有X、Y轴输入才能显示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