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转】试着解析以下概念dBx: dBm,dBw,dBi,dBd,dB,dBc

楼主(2017-02-13):
dBm

dBm是一个考征功率绝对值的值,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lg = log10

[例1] 如果发射功率P为1mw,折算为dBm后为0dBm。
[例2] 对于40W的功率,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
10lg(40W/1mw)=10lg(40000)=10lg(4*10^4)=40+10*lg4=46dBm。

dBw 定义 watt。

0 dBW = 1 W =1000 mw = 10lg(1000/1)dBm=30dbm。

dBi 和dBddBi和dBd是考征增益的值(功率增益),两者都是一个相对值,但参考基准不一样。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所以两者略有不同。一般认为,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出来比用dBd表示出来要大2. 15。
[例3] 对于一面增益为16dBd的天线,其增益折算成单位为dBi时,则为18.15dBi (一般忽略小数位,为18dBi)。
[例4] 0dBd=2.15dBi。

[例5] GSM900天线增益可以为13dBd(15dBi),GSM1800天线增益可以为15dBd(17dBi)。

dBdB是一个表征相对值的值,当考虑甲的功率相比于乙功率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10lg(甲功率/乙功率)。当考虑甲电压(或电流)相比于乙电压(或电流)大或小多少个dB时,按下面计算公式计算,20lg(甲电压(或电流)/乙电压(或电流))[1]  。

dB就是把一个很大(后面跟一长串0的)或者很小(前面有一长串0的)的数比较简短地表示出来。

如:
X=1000000000000000 (共15个0)
可以表示为:10lgX=150dB
X=0.000000000000001
可以表示为:10lgX=-150 dB

[例6] 甲功率比乙功率大一倍,那么10lg(甲功率/乙功率)=10lg2=3dB。
也就是说,甲的功率比乙的功率大3 dB。
[例7] 7/8 英寸GSM900馈线的100米传输损耗约为3.9dB。
[例8] 如果甲的功率为46dBm,乙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甲比乙大6 dB。
[例9] 如果甲天线为12dBd,乙天线为14dBd,可以说甲比乙小2 dB。

[例10] 甲电压比乙电压大一倍,那么20lg(甲电压/乙电压)=20lg2=6dB。

dBc有时也会看到dBc,它也是一个表示功率相对值的单位,与dB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
一般来说,dBc 是相对于载波(Carrier)功率而言,在许多情况下,用来度量与
载波功率的相对值,如用来度量干扰(同频干扰、互调干扰、交调干扰、带外干扰等)
以及耦合、杂散等的相对量值。在采用dBc的地方,原则上也可以使用dB替代。

搞无线和通信经常要碰到的dBm,dBi,dBd,dB,dBc

经验算法有个简便公式:0dBm=0.001W 左边加10=右边乘10
所以0+10dBM=0.001*10W 即10DBM=0.01W
故得20DBM=0.1W 30DBM=1W 40dBM=10W
还有左边加3=右边乘2,如40+3dBM=10*2W,即43dBm=20W,这些是经验公式,蛮好用的。
所以-50dBm=0dBm-10-10-10-10-10=1mW/10/10/10/10/10=0.00001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