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NOR Flash 和 NAND Flash 差异在哪里呢?

楼主(2017-02-13):
NOR Flash 和 NAND Flash

   NOR Flash, Intel开发,主要特点是芯片执行(XIP ,eXecute In Place),这样程序可以在flash直接运行,据说读取速度和SDRAM差不多,但是写入慢。

   NAND Flash,东芝开发, 优势是每比特的成本,读写都很快,但是管理困难,需要特殊接口。

读的时候NOR Flash快一些,写的时候Nand快很多

XIP eXecute In Place

  eXecute In Place,指CPU的取指模块能够直接从NOR Flash中把指令取出来,译码执行,不必先把代码读到RAM中。NOR flash不需要初始化.

   NAND Flash接口和时序比较复杂,如果作为启动盘,需要CPU具备特殊功能,比如S3C2440支持NAND Flash启动方式,会在上电时自动载入4k数据到SRAM,或者就得用NOR Flash来完成载入.此外NAND Flash容易有bit错误,需要校验字节,也增大了NAND Flash支持XIP的难度。

网友A:
最明显的是一个有坏块  一个没有

网友A:
还有容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