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串口协议上有空闲帧这个说法,如何发送一个空闲帧呢

楼主(2017-02-13):
看到串口协议上有空闲帧这个说法,如何发送一个空闲帧呢

网友A:
标准的串口协议好像没这个东东的吧

网友B:
IDLE是检测到空闲帧的时候,空闲帧就是无数据的意思

网友C:
空闲帧就是0x00的意思

网友D:
在一段时间内,串口没有数据,我们就认为是空闲帧的

网友E:
有个疑问,比如串口发送数据,既然发送了数据,即使是0x00,那也是有数据的,不能算是空闲帧吧

网友F:
空闲帧都是高电平,起始位都是高的。

网友G:
居然还有空闲帧和断开帧的区别,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H:
空闲帧没有前导符,即空闲帧只是一段连续的高电平。

网友I:
理论上,数据帧 = 前导符+起始符+数据+停止符。但是空闲帧是没有起始符的

网友J:
接收停顿超过一字节时间  认为桢收完。这时候就是空闲帧

网友K:
空闲帧的定义是:被视为完全由“1"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面跟着包含了数据的下一帧的开始位

网友L:
空闲帧是为了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插入一个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