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复位向量不准确。

楼主(2017-02-13):
MSP430起动时,可以检测上次复位的原因,如看门狗复位,复位引脚复位等等,如下图所示。

可是,最近我发现我故意让它看门狗复位,起动后的复位向量居然为0x0000,即无复位。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当然,也出现过检测正确的情况,即0x16。对于TI公司的产品,我还是比较信赖的,我感觉应该是我没用对,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检测代码是:
a=*(uint*)SYSRSTIV_;
在复位时,我也用仿真器监视过它的寄存器,仍然为0,如下图所示。最后一行,红的。

网友A:
启动后,之前的中断向量肯定就清除了啊

网友B:
复位之后不都是寄存器清零吗

网友B:
起动后的复位向量居然为0x0000,这个不对吗

楼主(2017-07-03):
找到原因了,是我把这个值 读了两次造成了。可以说第一次读完后,它就自动清零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把这个值 读了两次造成了。可以说第一次读完后,它就自动清零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