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可以在12864上面移植吗

楼主(2017-02-13):
uc/gui  可以在12864上面移植吗,发现12864上的界面也是不好做的。

网友A:
应该是大财小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大财小用了吧

应该是大材小用,不是大财

网友C:
可以的。但是uc/gui对mcu要求比较高的,需要高级点的mcu。

网友D:
12864很简单的,上个操作系统有点不值当吧。

网友E:
主要你的mcu能跑动这个系统,内存够大就可以,gui是针对任何液晶显示的。

网友F:
一般都是裸机奔跑,不用gui的。

网友G:
没有试过,12864移植个gui觉得有点奢侈

网友H:
可以的。还有类似的简单的gui也是可以移植的。

网友I:
有那种小型的gui了,可以试着移植那种gui试试。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大财小用了吧

一个漂亮的gui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