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

楼主(2017-02-13):
int main(void)
{
        APT32F101_init();
        SYSCON_RST_VALUE();
        SystemCLK_HCLKDIV_PCLKDIV_Config(SYSCLK_IMOSC,HCLK_DIV_1,PCLK_DIV_1);
        SYSCON_General_CMD(ENABLE,ENDIS_IMOSC);
        SYSCON_PCLK1_CMD(PIOA_CLK,ENABLE);

    while(1)
        GPIO_MODE_Init(GPIOA0,PUDR,0X00000400);
        GPIO_Set_Value(GPIOA0,4,0);
        GPIO_Init(GPIOA0,4,0);
        delay(50);
        GPIO_Set_Value(GPIOA0,4,1);
        GPIO_Init(GPIOA0,4,0);
        delay(50);
}
这是一个类似于stm32F101的芯片,在上面写的点灯的程序,配置GPIO的时钟(SYSCON_PCLK1_CMD),GPIO的输出模式(GPIO_MODE_Init),为啥在开发版上,还是不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端口是否正确配置?

楼主:
P0.4口,GPIO_Init(GPIOA0,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0.4口,GPIO_Init(GPIOA0,4,0)

试一下

APT32F101_init();
     SYSCON_RST_VALUE();
     SystemCLK_HCLKDIV_PCLKDIV_Config(SYSCLK_IMOSC,HCLK_DIV_1,PCLK_DIV_1);
     SYSCON_General_CMD(ENABLE,ENDIS_IMOSC);
    SYSCON_PCLK1_CMD(PIOA_CLK,ENABLE);
        GPIO_MODE_Init(GPIOA0,PUDR,0X00000400);
        GPIO_Set_Value(GPIOA0,4,0);
        GPIO_Init(GPIOA0,4,0);
        delay(50);
        GPIO_Set_Value(GPIOA0,4,1);
        GPIO_Init(GPIOA0,4,0);
        delay(50);
while(1);

楼主:
还是不行啊,使用GPIO之前,要给GPIO配置时钟,使能GPIO,设置GPIO的输出模式,这些就是这个程序的思路,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使用GPIO之前,要给GPIO配置时钟,使能GPIO,设置GPIO的输出模式,这些就是这个程序的思路, ...

使用调试器进入程序调试模式,查看寄存器的值(是否和初始化值相符)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调试器进入程序调试模式,查看寄存器的值(是否和初始化值相符)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

这个调试模式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调试器进入程序调试模式,查看寄存器的值(是否和初始化值相符)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

高手,可以加你的QQ么,好实时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调试模式怎么看呢?

看初始化的寄存器的值,是否和预期的值相同

网友B(2018-11-13):
楼主还在用这个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