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003F3 AD采集电压范围

楼主(2017-02-13):
RT,STM8003F3  AD采集电压范围为多少?分压电路该怎么设计,MAX-MIN:4.2-3.1

网友A:
电源电压接的多少就是多少;
0到VDD

网友B:
让被测信号在那个范围就行,最好别直接用电阻分压,弄个运放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被测信号在那个范围就行,最好别直接用电阻分压,弄个运放隔离一下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接的多少就是多少;
0到VDD

好的,谢谢

网友B:
搞好之后分享一下你怎么做的啊,还有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