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BS85C20的LCD驱动C程序

楼主(2017-02-13):
如题,大神们指导下为何我在手册里找不到LCD的RAM。。。

网友A:
看手册144页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  谢谢。。

楼主:
大神,我又有个很蠢得问题。。。   我怎么用BS85C20输出1/3或2/3的偏压啊   我看手册说通过IO口寄存器,可是我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又有个很蠢得问题。。。   我怎么用BS85C20输出1/3或2/3的偏压啊   我看手册说通过IO口寄存器, ...

LZ确实懒得可以,哈哈,俺害了泥了拉
估计连PDF书签也不会用,看下图说明,用户手册下载后用PDF浏览器打开,点左边"书签"

BS85B系列用户手册 161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确实懒得可以,哈哈,俺害了泥了拉
估计连PDF书签也不会用,看下图说明,用户手册下载后用PDF浏览器打开,点 ...

额  **   其实我找到了   开始没看懂   为啥你一给我发   瞬间就懂了   衷心感谢    不鄙视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   其实我找到了   开始没看懂   为啥你一给我发   瞬间就懂了   衷心感谢    不鄙视我。。。。 ...

这是底气不足,第一次玩,顾虑重重,怕弄坏东西.其实要想信自已,只要供电正常,不会弄坏东西,最多点不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