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放大电路问题(经典电路)

楼主(2017-02-13):
  下面是一款产品的红外遥控发射电路,采用2级行放大,第一级8050三极管发射极通过1K电阻接电源正极,求教此电路的工作原理?(接收电路一样的前提下,此电路发射距离比一般电路要远,达25米).

网友A:
确定没画错吗?
我怎么看着这电路不能工作呢。

网友B:
电源3V,IO脚输出电平能使Q1导通吗?这个图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画错吗?
我怎么看着这电路不能工作呢。

我也认为不能工作,但实际接了,能工作且效果很好,故拿出来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3V,IO脚输出电平能使Q1导通吗?这个图奇怪

有点,我认为此电路不能工作,但实际接了且发射距离很远,不明白其中原理

网友C:
那能工作就是IC的输出电压大于3V呗

网友C:
IC输出大于3V,第一个管子导通,因为第一个管子的c接的第二个的b,所以第2个管子也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能工作就是IC的输出电压大于3V呗

恰恰相反,输出小于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能工作就是IC的输出电压大于3V呗

IC 电源电压为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恰恰相反,输出小于3V,

那是个NPN的管子,老大

网友E:
这个仿真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求教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教工作原理?

不懂此电路为何能工作?而且实际发射距离较远,IC 电源两端电压等于电池电压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恰恰相反,输出小于3V,

那如果ic输出小于3V,三极管会有小电流流过,但那样就好比反向接二极管,二极管也会有很微弱的电流,不知道为啥那样搞

网友C: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IC的输出不可能大于3V?
你实际那个IC是啥,方便说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IC的输出不可能大于3V?
你实际那个IC是啥,方便说不呀 ...

单片机来的,理论上不可能大于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来的,理论上不可能大于3V

那你就是把这个三极管当个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是把这个三极管当个开关管

还是没有讲清楚工作原理

网友F:
    Q1在此不是三极管,当作两个二极管用。输入必须大于Q1的Vbc加Q2的Vbe的压降。

网友G:
Q1 c-e 对调 —— 三极管反向应用,与 Q2 一起组成达林顿管……3 楼正解。

网友H:
楼主确定这个双二极管的这个比去掉Q1的要好吗?

网友H:
反向使用Q1,它基本没有放大作用,何谈二级放大。

网友I:
你这个放大的不是红外发射管的能力,而是ic引脚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I:
如果说效果比之前好,我只能理解为之前Q2没有完全导通,线路上有内阻,加上前级驱动后,Q2完全导通。
验证方法,你把Q2短路,看看距离有没有变小

网友F:
错误的电路。

网友J:
两种可能:
1. 第一级放大管画错,或设计错,或生产装配错,是PNP管8550
2. 电路是对的,那就如28楼所说,当二极管用了(记得有次也是这样弄反封装,居然没事,就不改了)
至于为什么比一级远:
三极管在大电流下的放大倍数较低,所以一级放大不足以放大到很大电流(红外发射管据说瞬间达800mA,而且驱动不足容易烧管),所以两级放大比较靠谱
如果你用个mos管(比如AO3400),就不存在电流放大倍数的问题了,一个搞定

@captzs:电流大基本不可能,IC输出脚能提供的电流一般也就是10mA差不多了 :)

网友K:
第一个三极管ce反过来电路就对了

网友L:
达林顿管吧,如果二极管是2.4V左右的发射管那么就可以工作呀,其次这样画图的人第一个管为什么不沿着X镜像一下么,强迫症不够。

网友L:
再就是有木有确认下第一个管子有没有画错

网友M:
第一次看到此电路,仔细思考一下,作者NB, 是个人才,赞一个~~~

网友M:
电路设计巧妙, 比一般单极驱动或达林顿驱动,输出实际功率要大(限 3V电压使用情况下), 因此,楼主的结论,此电路发射距离比一般电路要远,完全正确!!!

网友M: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非标的达林顿驱动电路(将第一级驱动管 C,E 反接),

网友M:
三极管的 C,E 反接,作非常规的放大,主要有下面几个特征:
1.  放大倍数较小,一般只有几倍(小于 10)
2.  工作电压较低,一般只有7~8V左右(由Vbe决定)
3.  驱动电压略低,比常规驱动B,E 极,要低 0.2~0.3V左右

网友M:
假如前级三极管 C,E 反接作非常规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 5, 未级驱动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 150,此电路的总放大倍数约为 750。

驱动电压比一般达林顿管要低,约 1~1.1V左右,非常适合这种 3V的电路中使用。

网友M:
因此,楼主的结论,此电路发射距离比一般电路要远,完全正确!!!

网友N:
我想这个电路前一个三极管是让最一个工作在放大区,而这个区正好符合,你上边的发光管的工作范围,所以工作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种可能:
1. 第一级放大管画错,或设计错,或生产装配错,是PNP管8550
2. 电路是对的,那就如28楼所说, ...

电路没有错,有尝试过第一级8550,第二级8050,距离比原电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三极管ce反过来电路就对了

我也这么认为,实际应用效果比一个MOS管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就是有木有确认下第一个管子有没有画错

没有

网友O:
你原理图,(谢霆锋的歌曲)——估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的 C,E 反接,作非常规的放大,主要有下面几个特征:
1.  放大倍数较小,一般只有几倍(小于 10)
2. ...

比较赞同您的观点,主要NPN管发射极接3V那地方让人有疑问,不明白;此电路比第一级8550,第二级8050的发射距离遥远,比一个MOS管的距离远.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达林顿管吧,如果二极管是2.4V左右的发射管那么就可以工作呀,其次这样画图的人第一个管为什么不沿着X镜像 ...

第一级8550,第二级8050,尝试过,距离达不到要求;1PC MOS管同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三极管ce反过来电路就对了

电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确定这个双二极管的这个比去掉Q1的要好吗?

确定,有尝试过1PC 三极管;前一级8550,后一级8050;1PC mos管实际效果都不如此电路

网友P:
Q1的C和E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比较赞同您的观点,主要NPN管发射极接3V那地方让人有疑问,不明白;此电路比第一级8550,第二级8050的发 ...

常规达林顿电路,关断时间较长,矩型波输出失真较大,MOS管由于受栅结电容的影响,如想切换速度快,必须驱动电流要大,普通的IO口输出电流远远不够,所以实际使用MOS管的矩型波输出失真也比较大. 只有LZ的非标达林顿电路,既能用较小的电流驱动,又能达到较高的关断速率,故是这种低电压 3V电路的最佳首选方案!!!

网友M:
只有LZ的非标达林顿电路,才能使输出波型失真降至最低,所以实际发射距离比其他电路要远,这很正常~~~~~~

网友Q:
距离远有可能,耗电大也有可能
至于说比通常的达林顿更好,只能怀疑你没调好,先把你试验的达林顿电路贴出来看看?
把这个管子按正常的EC反过来,有没有试过呢?会不会更远?

距离远,耗电也不大。

网友R:
pspice里面没有8050的模型,不然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R:
pspice里面没有8050的模型,不然仿真一下看看,

那你用个其他三极管的模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距离远有可能,耗电大也有可能;
至于说比通常的达林顿更好,只能怀疑你没调好,先把你试验的达林顿 ...

MOS管功耗较大,反应速度也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R:
pspice里面没有8050的模型,不然仿真一下看看,

Pspice是没有这样的模型,8050三极管发射极接电源3V,工作在放大区域的范围应该较小,第一眼看到此电路,认为此电路是错误的,根本不能工作;想了解它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S:
Q1 应该是PNP才能工作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个其他三极管的模型呗

工作电流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工作电流很小的.

那仿真说明那样电流很小呀,那你把那个管子换个pnp的试试呗

俗话说,宁信仿真不如没有仿真。
仿真不是万能的。此处仿真工具失效了!

网友T:
一楼pidan678点评“三极管 E和C是可以互换的。Q1 E极和C极互换 你就明白了”写得好!

网友T:
三极管 E和C互换,还是当成三极管用。只不过β值小了许多。一般讲,β值下降为原先的10%左右。

为什么这样做?

究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嫌复合后的β值太大了,不稳定。

反而不如C、E颠倒,β值小一点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T:
三极管 E和C互换,还是当成三极管用。只不过β值小了许多。一般讲,β值下降为原先的10%左右。

为什么这样 ...

那这样做不是正道呀

网友R:
倒过来就对了.

网友U:
逗我们玩吗?你这个图Q1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反了吧,射击接在电源上搞毛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做不是正道呀

"正道"的话,复合后的β值就太大了,可能不稳定。

反而不如C、E颠倒,β值小一点才好。

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

正道旁道工作可靠才是好道!

网友T:
回复king5555: "IR沒串联限流电阻,將造成电源电压降至1.5v左右可能影响单片机工作。"
即使IR沒串联限流电阻,也不会造成电源电压降至1.5v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正道"的话,复合后的β值就太大了,可能不稳定。

反而不如C、E颠倒,β值小一点才好。

放大倍数过大也只是带来饱和,为什么会不稳定呢?

对!开关电路速度应该快,为何放大倍数嫌大。

网友H:
是不是第一个三极管根本就是烧掉了,集电极短路,搞了个上拉,让结果看起来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第一个三极管根本就是烧掉了,集电极短路,搞了个上拉,让结果看起来更远。 ...

三极管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U:
逗我们玩吗?你这个图Q1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反了吧,射击接在电源上搞毛线。 ...

不是画反,实际应用是这样,效果很好;不明白工作原理,所以分享出来请教大家

网友G:
【红外遥控器信号】
常见信号为矩形脉冲,载波频率在 36KHz~40KHz 左右,信号频率约为 1KHz 。

【分立元件电路】
从成本角度考虑,一般用单管 (NPN) 电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IRLED 串联在集电极,而其电流则由串联在发射极或集电极的电阻来设定。
(有为降低成本而省略此电阻的设计,与 LZ 的电路类似。)
红外通信的距离与发射器功率的平方根成正比,与接收器辐照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IRLED 的工作电流一般为几百毫安到一千多毫安,视通信距离要求而定。

LZ 的电路是否比上述电路有优越性不得而知,但从成本上来看双管电路不是好的选择。

【电池寿命】
一般来说,红外遥控器由电池供电。上述电路对于新电池,IRLED 电流较大;
而对于旧电池,IRLED 电流较小。另外一种电路则是 IRLED 由恒流源驱动
(成本上不适合分立元件)。这种电路只要电池电压能满足 MCU/IC 的工作电压范围,
并且恒流源能正常工作,都能保证满足规范的红外通信距离。

至于两种电路的电池寿命哪个寿命更长,并无确切的定论。因为对分立元件电路,
不会考虑恒流源驱动的选项;而集成电路也未看到有恒流源驱动的设计。
所以没人有动力去做这个比较实验。

LZ 如果是在 IC 设计中选择驱动电路(纯属猜测,若猜错请忽略此贴),
或可考虑(可程控的)恒流源驱动电路。但是如果这个电路不能(显著)延长电池寿命,
则应考虑上述分立元件的驱动电路 —— 这是现行红外驱动电路(成本最低)的选择。

【用户成本】
用户成本包括购买遥控器和电池的成本这两项。
设计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使用户的成本降到最低。

网友Q:
实在太晕了,一帮人各说各的,而楼主就只有一个字:远;
看来楼主日常接触不到示波器?

网友T:
很现实的帖子。只是老旧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没讲到BJT集电极、发射极互换的结果,所以很多朋友感到不可理解而已。
老旧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害人真是至深!

网友M:
此电路还有一个特点,不知LZ发现没有?

就是不加基极限流电阻,因为单片机IO口上拉驱动输出电流有限,在3V供电的情况下,输出电流更小,输出短路时仅几个ma, 直通连接能更将输出驱动功率发挥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此电路还有一个特点,不知LZ发现没有?

就是不加基极限流电阻,因为单片机IO口上拉驱动输出电流有限,在3V ...

您的意见很好,谢谢!

网友V:
电路很简单,就是达林顿,只是Q1的CE反接而已,三极管CE反接一样有放大作用

网友T:
三极管C、E反接放大作用不一样喽

电流放大倍数贝塔值大约降低为原值的10%

网友W:
引用 网友M:
常规达林顿电路,关断时间较长,矩型波输出失真较大,MOS管由于受栅结电容的影响,如想切换速度快,必须 ...

只有LZ的非标达林顿电路,既能用较小的电流驱动,又能达到较高的关断速率

请教ce反接的npn为何退饱和时间可以那么快?@maychang

网友W:
引用 网友D:
恰恰相反,输出小于3V,

请教楼主的图是ic输出低电平时,q1才有放大输出吗?电流是e流向b?
ic输出高电平,q1截止?

网友F:
   找了容易饱和的三极管仿真,让CE反接与复合管比对,看不出有大的不同。如果真是仿真没有CE反接模式,会出现“错误”的提示框。

网友X:
楼主胡乱弄个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楼主的图是ic输出低电平时,q1才有放大输出吗?电流是e流向b?
ic输出高电平,q1截止?
...

IC输出低电平

楼主:
此图主要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第一级三极管发射极接正,三极管还可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V:
电路很简单,就是达林顿,只是Q1的CE反接而已,三极管CE反接一样有放大作用 ...

此图主要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第一级三极管发射极接正,三极管还可以导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图主要是想弄清楚:为什么第一级三极管发射极接正,三极管还可以导通? ...

1),原理到以下连接的帖中,yuanzhoulu所上传的资料。《请教各位专家:NPN型的三极管的Vec之间的耐压一般是多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2),附件仿真纠正一个问题,CE反接不能简单视为两个二极管,前提是输入电流必须有限制;否则将有很大电流从Q1的BC结经Q2BE结到地。

网友W:
请问是 Q1 b极 为 0 时,Q1 导通吗?Q1 导通时,基极的电流方向是怎样的?
  @captzs

按照91楼链接取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W:
请问是 Q1 b极 为 0 时,Q1 导通吗?Q1 导通时,基极的电流方向是怎样的?
  @captzs
...

有时自己仿真,心中更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