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反接保护看不懂啊。。求教

楼主(2017-02-13):
大概看懂了Rin  Ris 是限流用的  但是为什么电流不从mos管那边的二极管走呢   不是会烧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逆接电源-Vbb,故加入D丶Ds丶MOS本徵二极管,以避免元件受损,但本电路逆接仍然消耗电流。 ...

实际上电池反接保护不是断开 电源吗?  负载是受个-Vbb的    只是保护了芯片是吗?  对负载而言就直接导通了